[家电] 奔腾心FH-D02纯铜线盘凹面电磁炉测试及拆解,大家帮看看到底是何...

楼主(2022-09-03):
    家里原本做菜烧的是液化气,眼下气价蹭蹭上涨,加上夏季明火做菜实在是热得难受、清理锅底灰也挺烦人,于是就从某宝淘了一台“奔腾心”FH-D02凹面电磁炉,号称3500W大功率、纯铜大线盘、匀火不糊底、EMC电磁兼容设计。
    到手看下外观,比普通电磁炉个头大了一圈,也重了不少,采用双LED屏幕,能同时显示时间和火力,双风扇设计,可增强散热效果,面板右上角特意标注了“纯铜大线盘”等醒目字样。随机附送一个16A转换接头。

    凹面设计与家里现有的华邦34cm圆底精铁炒锅匹配良好,省去了重新买锅的开支。电磁炉与炒锅的贴合度肉眼未看出有何不妥。

    测试工具是多年前买的万方WF-D02B多功能计量插座,功率检测范围1~3000W,计量精度为1级。从平时使用情况来看精准度还是不错的。

    将炒锅置于电磁炉上,加“宽水”(水量大于电磁炉的凹面直径)。“宽水”这个说法效仿自网络上王刚厨师的“宽油”。然后给电磁炉上电。在不对电磁炉做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计量插座显示功率为7.9W。然后按一下开机键,LED屏点亮,显示“ON”,此时功率仍为7.9W(作为对比,以前测过九阳电磁炉的待机功耗为1.6W)。建议不用时应拔掉插头或增设硬件电源开关。

    接着分别选择各种加热功能,且每种功能均调至最大火力档(不同功能下显示方式有所区别,有的显示为最大功率3500W,有的显示为最高温度320度),实测功率值如下:煎炸 2373W、煲汤 2379W、火锅 2396W、爆炒 2390W、烧水 2391W,均明显低于厂家标称的3500W(卖家说出厂检测无低于3300W出货)。卖家对此的说法是:锅具不符合要求,请换锅测试。

    因手头无其他炒锅,就随便找了一个22cm平底不锈钢烧水壶装水来测试。电磁炉选择烧水档3500W,实测功率值为2006W。这个结果属于正常,因为平面锅底无法贴近凹面线盘,造成了加热效率降低。

    此时发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随着电磁炉工作时间的增长,计量插座的功率读数会缓慢地自行降低。下面用烧水档做个测试,火力设定值保持3500W不变,时间为倒计时显示。参考时间读数及锅里的气泡、水花变化情况,可见到电磁炉的功率测量值从2370W(开始烧水)一路慢慢地降低到2304W(水开沸腾)。之前用过的九阳电磁炉没有这种情况。

    接下来测试电磁炉在各火力档位下的功率显示值是否准确。将电磁炉置于烧水档,然后调节火力进行测试。由于小火状态下功率读数有些跳动,下面只给出设定值1000W~3500W的测试结果。

    注意以上各图的数据,在功率设定值为2800W时,实测功率达到最大的2394W,继续调大火力后,实测功率反而降低了(在3500W档位实测功率降为2322W)。之前九阳电磁炉在功率设置为2000W时实测功率达最大,继续调大火力后实测功率就上不去了,但至少维持不变。这款奔腾心电磁炉倒好,在火力最高档时反而降低功率,也算是骚操作了。
    老规矩,既然到了拆机乐园,下面就奉上拆解图,最后再请教几个相关问题。拆解前先拔下胶塞,螺钉隐藏在里面:

    超大凹面线盘(实测线盘框架外径为27cm、线圈有效直径为23cm),产生匀火效果,背面密布24根磁条(同类产品大多只有16根磁条),有效减少漏磁:

    拿掉线盘,露出三块电路板及散热风扇。电磁炉主板的主控是HT45F0057,这是一款8位具有高性能精简指令集的A/D型单片机,专门为电磁炉应用而设计。此款单片机具有低功耗、I/O使用灵活、定时器功能、多通道A/D转换、暂停和唤醒功能等特点,该单片机的多功能性使其特别适用于诸如电磁炉应用或其它需要类似功能的应用。外加四个比较器、一个运算放大器和一个可编程脉冲发生器PPG。

    主板IGBT散热片上有一些显眼的胶状物:

    仔细一看,原来是主板有个涂胶保护工艺,估计工人不小心把胶水滴到散热片了。主板上未见功率调节电阻,曾猜想是否检流康铜丝接触不良导致功率下降,后来试着补焊了一下,没什么鸟用。

    主板右侧单独有一块EMC滤波小板,此外电源线上还穿有磁环。不错了,同类产品顶多只在电源线上穿个磁环:

    主板背面,可看到采用了双IGBT管,用料还是足的,为何功率上不去呢?主板背面未涂胶,省一分算一分吧。

    触摸及显示板上有两块贴片IC,型号分别为BS86D20C和TM1638。网上查到的资料如下:
    BS86D20C是Holtek新一代具高抗干扰能力的A/D Type Touch Flash MCU,提供最多20个具高抗干扰能力的触摸键,同时加强LED驱动电流,并提供丰富的系统资源,特别适合需求较多触摸键、温度侦测及带LED显示的产品使用,例如电高压锅、料理机、电饭煲等及各带LED显示的家电使用。工作电压2.2V~5.5V,提供20个触摸按键,LVR从2.1V~3.8V共四段选择,ADC提供8个输入通道,内建10-bit PTM及10-bit CTM可输出PWM信号,LED驱动电流最大可达100mA,通讯接口支持SPI、I2C及UART,接脚定义与BS86D20A-3完全兼容,不需重洗PCB板可直接替换,封装提供24/28SOP。
    TM1638是深圳市天微电子有限公司设计的一款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MCU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高压驱动、键盘扫描等电路。主要应用于冰箱、空调 、家庭影院等产品的高段位显示屏驱动。

    散热风扇特写:

    大家关心的部分来了,是不是纯铜线盘呢?这款线盘的接头采用压接工艺,先用小刀在线头末端切个截面,从截面颜色来看,感觉应该是铜色:

    一不做二不休,把线盘接头的热缩管拆掉。看起来漆包线未做除漆处理就进行压接了,卖家说在压接时采用了碰焊工艺,这个不懂怎么看(老式电磁炉的纯铜线盘接头能看出是锡焊的),暂时也不想撬开铜线鼻进一步验证了,怕无法恢复原样导致接触电阻增加。

    最后请教各位坛友几个问题:
    1、卖家说锅具不符合要求导致功率降低,大家觉得这锅符合要求吗?毕竟从标称3500W降到实测2400W左右,降幅过于明显,有没有这么夸张嘛?哪位有买过3000W以上电磁炉(尤其是凹面电磁炉)的,可否提供一下测试数据供参考。
    2、大家的电磁炉在使用时有没有遇到功率慢慢减小的情形?结合上述各种测试,这台电磁炉有没有什么质量问题?

网友A:
看做工还不错,等熟悉电磁炉的坛友解惑

网友:
拆解详实到位 解说也到位,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还不错,等熟悉电磁炉的坛友解惑

确实做工还算可以,就是功率上不去,而且工作时功率读数还会慢慢地下降,没遇到过。

网友B:
我家用了4年的爱廷301b凹面电磁炉,标3000W,实测电流的确能到13A左右(锅是厂家配的,没有大于2000W的功率计,用钳形表测的),万用表测电压是224V,用其他锅电流的确达不到标称瓦数对应的电流,炒菜时功率会下降,但是烧水时不会,可能是温度高电磁炉保护功能所致,不过锅挪动(锅柄左右转下),电流会变动,当时拆开拍的照片忘记在哪里了,不过记得是双整流桥+双IGBT管,进线和你的一样磁环,主板到面板的排线上也有个磁环,线盘是纯铜,线盘直径足足28CM,线盘上除了感温电阻外还有一个温度熔断器,线盘框上还有个铝皮环,4年用下来感觉火力不输燃气灶,缺点是这炉子1600W以下就是间隙加热,操作面板就+、—、开关机三按键,外加一个编码器调火力,没有定时这些功能。这种空心绕线方式手一按线圈,铝的软,铜的按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用了4年的爱廷301b凹面电磁炉,标3000W,实测电流的确能到13A左右(没有大于2000W的功率计,用钳形表测 ...

你那线盘直径应该也是包含塑料框架的总直径,实际可用的线圈直径没那么大,厂家广告都是这样故意模棱两可的。带定时功能挺好的,例如烧水、煲汤时长达到一定时间就自动关机,省却了看火的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线盘直径应该也是包含塑料框架的总直径,实际可用的线圈直径没那么大,厂家广告都是这样故意模棱两可 ...

没有,真的有28CM,这个灶外观都比一般灶大一圈,等我找找,找不多明后天拆开测了拍照

网友:
这个电磁炉做工算是不错的了,功率下降估计是程序里面确定的,我家的一个智能电饭锅,功率是恒定的,我想在汤烧开后降低一下功率就无法办到,因为汤烧开后就无需再保持大功率的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真的有28CM,这个灶外观都比一般灶大一圈,等我找找,找不多明后天拆开测了拍照
...

顺便拍下你的电磁炉线盘反面磁条分布情况。

网友C:
换个厚点的铁锅再试试,锅太薄可能功率上不去

网友:
看接头像是铝线贵货也用料差,要5百元不

网友:
会不会是锅太薄磁饱和了

网友:
这个大电磁炉做工用料真棒谢拆机分享

网友:
做工还是比较实在的!

网友:
电磁炉质量挺不错哦

网友:
这个炉子质量还可以的,比一般的炉子好多了。

网友:
解说很到位,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铜线偏白?哈哈哈   你割断一根就知道是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线偏白?哈哈哈   你割断一根就知道是铝

你仔细看倒数第二张图,切割后的横截面,应该没偏白吧,我感觉像铜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厚点的铁锅再试试,锅太薄可能功率上不去

如果是锅具薄的问题,那也没法解释3500W档位的实测功率要小于2800W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