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垃圾堆里捡到一个景途电动车充电器,拆解并修复

楼主(2022-09-03):
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被剪线的景途电动车充电器,电线剪得真干净,只有头了。,现在都流行这种三角螺丝了,还好有这种螺丝批。很容易就拆下来了。

打开看,里面还算干净,也没有烧毁的痕迹,看样子问题不是很大

电路板为了节省,保险丝都没有了。

这个充电器是常见的UC3842+LM358方案

经过测量,MOS管没有烧,负载没短路。直接上电看看

上电了指示灯闪烁,一闪一闪,测试输出电压,大约18V,3842电压大约为12V。LM358工作电压不稳定,不断跳变。

经过检查,UC3842没问题,外围阻容原件没问题。有个焊点感觉虚焊,但是补焊接后故障依旧。

更换LM358,上电,指示灯正常,输出56V,基本正常,维修结束。这个板子留着已有看看有什么用吧,充电器的电路板已经有好几个了。

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A:
   所以  扔某些东西 都是破坏一下 ……

网友B:
第十二张图的右侧中部看起来像是变压器的一个脚有虚焊的样子,这个功率好小啊,12ah电池恐怕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  扔某些东西 都是破坏一下 ……

收破烂的把电源线拆走了,电源线里面是铜,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十二张图的右侧中部看起来像是变压器的一个脚有虚焊的样子,这个功率好小啊,12ah电池恐怕都小 ...

盒子上写1.7A,家里用的小电动车,一般电池就10AH左右,是够用了

网友:
板子好干净,有技术的都开始捡垃圾啊,哎

网友:
没有贴片元件,老是老一点,可靠性可以的

网友:
头一次见LM358坏的

网友:
不捡吧,眼睛痒!在不捡吧,手也痒!最后变成垃圾堆承包商!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变废为宝又能用了

网友:
还能用一阵子!

网友:
会修的用旧的,不会修的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  扔某些东西 都是破坏一下 ……

线被剪走卖钱去了,线里面做铜现在是很值钱的

网友:
捡了一个72V的,试了下是好的不用修了。

网友:
竟然是lm358挂了

网友:
论坛有毒啊!乱捡东西

网友:
挂咸鱼,10元出掉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这两年出的,看PCB板上的EMI位置都没有了

网友:
什么维修思路?给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