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帖 冰吧改温控程序,Haier HR6P73PGS

楼主(2022-09-03):
大佬们好
有一台冰吧,冷藏温度设定范围是0-15度。
可否修改芯片程序,温度设定范围0-20度。
HR6P73PGS

网友:
传感器如是电阻可串并电阻试试

网友:
看单片机型号,是不可以重新修改程序的,这是OTP单片机

网友:
除非换个单片机自己编程,工程量太大,还是在测量元件上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