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唉,越来越傻了,焊个轻触开关,搞成这个样子

楼主(2022-09-03):
焊个轻触开关,搞成这个样子
(楼下兄弟们提醒我把这个开关名字叫错了,已更正)

网友A:
这是直插不是贴片

网友:
装反了?确实这是直插不是贴片

网友:
说一下当时你在想什么!

网友:
打火机加助焊剂烧掉,焊锡凝固之前用吸焊锡工具恢复通孔,手速不够快可以买电热吸焊锡器。

网友:
这个轻触开关按键还是咖啡色的,高级货么

网友:
像极松下的微动

网友:
焊的效果好坏同电烙铁、焊锡、技巧都有关系,另外那个轻触开关确实不是贴片的

网友:
是说焊反了吗

网友:
一边一个,双面操作。

网友:
哈哈,这技术,基本告别自行车了

网友:
松下微动,不错的

网友:
轻触开关不是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直插不是贴片

嗯嗯 ,叫错了

网友:
没事,翻过来焊。靠!两个都反了

网友:
堆锡大法,在焊盘一边熔锡镊子插到开关和电路板之间,一翘就出来了!

网友:
月有阴晴圆缺
人有脑残糊涂
正常正常,谁都有脑抽的时候

网友:
确实是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