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卡尔KT8003移动营业厅开卡射频写卡器拆解

楼主(2022-09-03):
拆一个移动营业厅用的卡尔KT8003,可以给用户办理号卡业务

结构比较简单,用蓝牙通讯

400mah电池

TMC非接触读卡芯片 THM3040

蓝牙wifi射频(RF)模块与SOC  FSC-BT827

正面

天线

写卡操作

移动营业厅操作

网友:
读取身份证,写卡的都蓝牙了

网友:
营业厅专业设备,很贵的

网友:
采购价格很贵而已

网友A:
个人如果有,是不是就能复制SIM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如果有,是不是就能复制SIM卡了?

这注意不错,一家人用同一个卡号?别人给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几个手机都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注意不错,一家人用同一个卡号?别人给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几个手机都响吗 ...

同时响的几率不大,当年电信写号机时,两个机子都开着,偶尔同时响,多数情况是,后注册上网络的手机响。便于理解就是后开机的响。然后就是你拿先开机的手机打个电话(第一次是打不出的,等一下,他注册上网络,就能打了),然后就是这个手机响了。然后就是网络了,也差不多那样。两手机就这么换着玩玩,然后就有几率同时响了。
可惜当年没试过把用两台同品牌同型号手机,然后IMEI都改成一样,不知道能不能同时在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时响的几率不大,当年电信写号机时,两个机子都开着,偶尔同时响,多数情况是,后注册上网络的手机响。 ...

一家人办一张流量卡,用这个复制,

网友:
后改的电阻这么大

网友:
想多了  不能复制卡的  有些连最新的卡都不能写了 更别说读了
复制出数据不能同时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