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倒车轨迹线需要装协议盒吗

楼主(2022-09-03):
天天仪表盘上架着手机导航有点烦了,就想着从小黄车入个大屏导航用用。我的车是长安逸动13款手尊,原车有方向盘随动轨迹线倒车时候特好用,换安卓就没有轨迹线了,据说装了协议盒就能用上轨迹线,也有说从OBD口接两根线到车机上也行,请问有懂的朋友给说说到底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我也是长安逸动13款手尊。这两年折腾了不少导航,先是改大内存,不好使又换过2015款原车导航,倒车影像不清晰又换回原车的了。最近又想买个安卓大屏来玩玩,好像就是不支持方向盘轨迹,还有倒车也会不清楚,就一直没有动手。

网友A:
我当初在换2015款导航的时候,好像确实是从OBD上接了两条总线过去。我现在不想捣鼓了,期待你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初在换2015款导航的时候,好像确实是从OBD上接了两条总线过去。我现在不想捣鼓了,期待你的测试 ...

也是开逸动的兄弟吗换的安卓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长安逸动13款手尊。这两年折腾了不少导航,先是改大内存,不好使又换过2015款原车导航,倒车影像不清 ...

感情还是逸动车友,今天闲着一直在查资料搞清楚了,要么装协议盒,要么就是换的安卓车机自带原厂协议。带原厂协议的大牌车机只能在店家买人家给直接刷好的就不用配协议盒,要么就是小品牌带着协议盒卖。小黄车上没找到这种出大牌车机的,看来也是咱们第一代逸动太老了换车机倒车屏幕肯定不清楚,老逸动摄像头是ccd模式还普清,现在都是AHD高清头,屏幕分辨率越高就越看不清

网友B:
我有个马自达的是从OBD接过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情还是逸动车友,今天闲着一直在查资料搞清楚了,要么装协议盒,要么就是换的安卓车机自带原厂协议。带 ...

有配套的高清摄像头卖,这个能解决,轨迹这个,卖家应该有解决方案。其实网上卖的那些大屏都是山上的,不知道品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配套的高清摄像头卖,这个能解决,轨迹这个,卖家应该有解决方案。其实网上卖的那些大屏都是山上的,不 ...

我还没搞明白轨迹线是不是摄像头自带的,咱们原车摄像头有5根线可能就是有关系。在论坛查了别的车型好像都是用的原厂摄像头才有轨迹线。安卓导航主流也就是掌讯 鼎微 诺维达 方易通这几家方案,无非就是贴上自己的车机品牌,现在最火的梁山车机就是方易通的主板,屏幕主板都可以自己配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配套的高清摄像头卖,这个能解决,轨迹这个,卖家应该有解决方案。其实网上卖的那些大屏都是山上的,不 ...

忘了问你了,原车摄像头插头5根线,白色摄像头正极,黑色摄像头负极,红色是摄像头供电线,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马自达的是从OBD接过去的。

用的协议盒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问你了,原车摄像头插头5根线,白色摄像头正极,黑色摄像头负极,红色是摄像头供电线,是这样吗? ...

你自己找一下吧, 我忘了。。

网友C:
本人13手动豪华,刚刚换了导航,想用倒车轨迹,需要协议盒从odb口接两根线. 导航现在有2k分辨率的,所以不用纠结原车摄像头,原车的摄像头放到高分辨率的车机上根本没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本人13手动豪华,刚刚换了导航,想用倒车轨迹,需要协议盒从odb口接两根线. 导航现在有2k分辨率的,所以不 ...

手动尊贵版的车原车有轨迹,可能原车导航尾线有两条总线。换了竖屏导航分辨率哪有2K,看了好多都是1024x600

网友D:
你得先问卖家支不支持轨迹线,如果你买的时候没说明的话很可能发的是低配不支持轨迹线的车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动尊贵版的车原车有轨迹,可能原车导航尾线有两条总线。换了竖屏导航分辨率哪有2K,看了好多都是1024x6 ...

竖屏没有,横屏方易通7862,2k 6+12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竖屏没有,横屏方易通7862,2k 6+128

方易通现在是最火的车机方案,梁山嘟嘟用的就是786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先问卖家支不支持轨迹线,如果你买的时候没说明的话很可能发的是低配不支持轨迹线的车机。 ...

车机除非是有原厂协议其他后配的都没有,现在有动态轨迹摄像头,但是这种是车身动才行。原厂摄像头是方向盘随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本人13手动豪华,刚刚换了导航,想用倒车轨迹,需要协议盒从odb口接两根线. 导航现在有2k分辨率的,所以不 ...

你换的什么样的导航,加了协仪盒吗,据说协议盒需要两条总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什么样的导航,加了协仪盒吗,据说协议盒需要两条总线

什么导航不是关键,我用的方易通7862,只要是安卓导航加个协议盒就行,协议盒一头插OBD接口,另一头接导航的can输入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导航不是关键,我用的方易通7862,只要是安卓导航加个协议盒就行,协议盒一头插OBD接口,另一头接导 ...

协议盒也是根据安卓车机的方案的来吧?问了好多好多,大部分都说2012-2013原车没有协议,有的说有协议盒只支持开门和轨迹,温度和其他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