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老哥们,我整不下来啊,六个脚都化不可能啊,我烙铁430度要烧废了

楼主(2022-09-03):
(图片)

网友:
这个简单啊 吸锡器上 旧的不要了就直接毁掉 一个脚一个脚拆

网友:
上热风枪吹下来

网友:
单股铜线绕一圈再上锡估计可以一起融化吧,细铜丝的话敷一层再上锡估计也行

网友:
直接热风枪伺候,吹下来。

网友A:
堆点新锡,吸锡器一吸就OK啦

网友:
但凡有个吸锡器也不至于这样子啊,几块钱买一个吧 大蓝把的那种

网友:
用点多芯的软铜线,把锡吸掉,
或者同时用六个烙铁同时焊

网友:
要是不要了就把针脚剪掉,然后用马蹄头一抹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点新锡,吸锡器一吸就OK啦

我有吸锡器,感觉我烙铁不给力,430度应该能融化,可是贴半天还得用力才冒烟。

我的焊锡丝没有这么高温度,整一起不行吧。。

网友:
是因为脚太多。。。鸟

网友:
这种元件拆机,要么就堆一大坨锡,要么就用吸锡器,硬拆也行,就是3个脚都上满锡,然后烙铁在三个脚上滑动加热,一旦全部化锡就用手掰一下,然后再焊另三个脚,依次轮换,直到拆下,小心操作,不要蛮力,不然容易拆坏焊盘

网友:
换锡啊,不换锡肯定不好弄下来!

网友:
旧的破坏掉就可以一个一个的拆了

网友:
多加松香,多加焊锡,相信自己,肯定能下来,还是不伤铜箔,不伤引脚

网友:
用吸锡器,没有就用多股导线除锡。

网友:
用刀头三个脚轮流加热拖锡,另一只手向一边摆动电位器一点点。重复另三个脚,左右,左右加热就慢慢就出来了。

网友:
堆低温优质焊锡,然后再吸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