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个软包电池焊不上了,不死心,又用盐酸来焊,还是不行

楼主(2022-09-03):
这个电池原来是点焊在充电宝的,不小心拆断了,用烙铁怎么也焊不上,不死心,又用盐酸来焊,还是不行,那位专家说说怎么样才能上锡啊?

网友:
有种专门的焊锡丝,焊不锈钢的,可以试试。

网友A:
电池铝极耳,电烙铁非常不容易焊接,用专用焊丝加大功率电烙铁,一般电池铝极耳1点焊2激光焊3超声波焊,实在焊不了你可以用两个金属垫片夹住极耳螺丝螺母拧紧

网友:
焊铝锡丝  自己搜下

网友:
铝的,通常来说需要点焊

网友:
铝的有专用铝焊接液

网友:
有专用的助焊膏的用氯化锌也行

网友:
铝极耳,点焊可能是最佳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铝极耳,电烙铁非常不容易焊接,用专用焊丝加大功率电烙铁,一般电池铝极耳1点焊2激光焊3超声波焊,实 ...

谢谢你的方案!

网友:
铝的,点焊也不好用,一不留神就把极耳溶了。大厂一般超声波和激光焊。你这个太短了,可以扔了。

网友:
缠点这种铜线就能焊住了

网友:
楼上高手,以前我用两个镍片夹住,再点焊,也成功过。

网友:
使劲多焊几次,电池就报废了。

网友:
加夹,不好使,放弃。
激光、电焊,没有工具,放弃。

买铝助焊剂,可以尝试。

网友:
一次焊接铝线电机的断线,用焊锡膏竟然一次焊接好。

网友:
用针在这个正极铝片上扎两个小孔,穿上铜丝不就可以了,要么去找手机市场做电池的点焊上镍片

网友B:
这个铝片最败家,根本焊不了,我是用黄铜片夹持着对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铝片最败家,根本焊不了,我是用黄铜片夹持着对付了。

西利!!!!!

网友:
能焊接铝片的都是高手,纯铝是可以用专用助焊剂上锡的,但是铝在空气中氧化,实际上已成为氧化铝成分,就很难上锡了;可以用两镍片夹持后点焊,也算牢固,但是,你这个太小了,点焊太困难了。

网友:
太短了,只能接一块点焊,电流慢慢调,接触面打磨干净能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