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索尼CX63投影仪满屏红色竖线

楼主(2022-09-03):
大佬们,刚搞了台索尼VPL-CX63投影,3LCD的机器,开机后满屏红色竖线,左上角尤其严重,画面反转后,严重的这一角就反转到右下角去了。这个该怎么维修,目前考虑是红色LCD晶片的问题,移位或者晶片坏了。是否还有可能是驱动坏了,请各位大佬指教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A:
这种红线一般是液晶屏排线接触不良,液晶片位置也有偏移,建议先处理液晶红色竖线,位置偏移调整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红线一般是液晶屏排线接触不良,液晶片位置也有偏移,建议先处理液晶红色竖线,位置偏移调整很麻烦 ...

排线是有点问题,我排线接口不压,背景蓝色就正常了,但是接电脑图像红色很弱,偏色严重。接口一压,红线又出来了。目前怀疑是接口或者晶片的问题

网友:
用酒精清洗下排线再看看

楼主:
可以确定是红片的问题了,不是偏移就是坏了,拆开来调整试试看,整坏了就淘个总成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