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也拆个小电充电宝

楼主(2022-09-03):
朋友以前开小店,由于疫情,关闻大吉了,把铺头作废的充电宝送给了我,现在深圳全城静默状态,无所事事,干爽拆了,看看能不能利用上。

楼主:
就这么多个,但品种型号却有两种,更神奇的是那个PB5-5000,竟然有两种版本,只能各有各的改法了

楼主:
改装的过程中,发现电池的正极好是铝带的,烙铁焊不上,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希望大家以后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A:
铝带可以用专用的助焊剂焊接,某宝搜下看看。
话说这种厂家不回收吗?还说说租约期满了回本了就送给店铺了?

网友:
小电不回收吗?怪不得现在充电宝动不动就冲一个小时3-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带可以用专用的助焊剂焊接,某宝搜下看看。
话说这种厂家不回收吗?还说说租约期满了回本了就送给店铺了 ...

这个倒不知道啊

网友:
放这玩意到店里面应该是有收益挂钩的,平白无故做公益是不可能的,放个东西占地方不说,还要消耗自己的电,收益挂钩就会有一个合同,投放方提供设备,接受方提供摆放场地和供电问题,投放方负责运营管理维护,接受方负责机子稳定供电和机子保管,所以不能随意处理共享的东西

网友:
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2022-10-17):
今天翻出小米充电宝想充下电,但是插电无反应,拆开就搞废了 要再买一个

网友(2023-01-09):
老师,那个黄色的也是短接R25吗?我这个R25正面只有两个触点

网友:
这电芯是多大的,全部并联起来换个好点的板子,搞一个超大容量充电宝

网友(2023-02-20):
PD2一批 拆了看看

网友(2023-08-30):
奇怪了,我这个PB5-5000 短接了R25 只能充一会,而且掉电速度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