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空气消毒机/宠物负离子除臭空气净化机拆修

楼主(2022-09-03):
飞利浦牌子的,小米貌似也有同样款式的,里面估计。是一样的。

外观,感应按钮,带数码管。
负离子 臭氧 2个功能。貌似可以定时。

反面名牌

5v1a的电源typec接口

内部一个风扇,一个臭氧模块,一个负离子模块

反面电路

故障原因就是反复重启,以为是电源不好,后来以为是线不好。都排除后,发现是一个8脚的达林顿复合管不好。
网购达林顿复合管,换上,连烧2片,直接冒烟,惊呆了。

飞线mos管来代替达林顿复合管

因为要调试,所以线留的比较长

贴片mos管万能板,3组mos管分别控制风扇,臭氧,负离子

热熔胶伺候,以为搞定,发现还是反复重启

最后发现负离子模块坏了,导致达林顿烧毁
换了mos管后,mos管。承受电流大,没烧掉,小充电器保护了。

更换负离子,修复。

最后说一下这个板子的奇葩地方,
输入5v,负离子臭氧风扇12v。
测量12v,很不稳定,换电容,加肖特基,12v还是跳动,所以想查下12v的升压芯片,发现,没有升压芯片,这个是靠cpu发送pwm波形进行升压的,反馈也是cpu处理的。可能cpu不是干这个非料,导致电压从11v到15v跳动。

3路开关,竟然是达林顿复合管,uln2001d,驱动能力250ma,貌似不太够。

真的够省的。臭氧5w,负离子1w。
聊胜于无的电子垃圾。

网友:
里面大修了啊

网友:
怀疑是冒牌的啊

网友:
负离子和臭氧,可惜升压器初级电路灌封,容易过热失效。好点负离子外置初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