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爱快新品!IK-N9 WiFi6新款86面板式AP拆解

楼主(2022-09-03):
最近突然发现爱快发布了新款WiFi6加持的86面板式AP!我一下就来了兴趣,好奇是使用的什么方案,是否有外置功放和滤波器,现在发布会不会是新版的联发科方案呢?

先看看外观:
正面比较简约带有iKuai字样,右上角有WiFi6图标,底部带有一个千兆RJ45接口,顶部带有一颗LED(亮度不高)。

背面带有铝质散热片,比较厚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外面摸着很舒服,工作一段时间后背面温度还是挺高的(大概60°C)。

底下网口的特写,后面还包括产品的标签,网口位黄色的塑料,是千兆的接口;还能在系统内指定这个网口和各个SSID独立的Vlan,功能还是挺强大的。

看看侧面的效果,凸起还可以,标准86盒子是可以正常塞下的,但是那种半高的就塞不下;这里也可以看到四周都带有散热窗口,毕竟86盒子内部都是密封的不好散热。

这就拆开看看内部四个天线,一对5GHz,一对2.4GHz,天线交叉放置减少干扰,前面屏蔽罩使用三颗十字螺丝固定在后面的大块散热器上;这里可以看到位于顶部的一颗小90°贴片LED。

去掉屏蔽罩后,可以看到PoE供电部分和相关的电压转换/网变等都在这块子PCB上,隔离热源,易损件也独立出来使用接插口,后期维修也比较方便(直接更换子PCB就可以),有效降低维修成本(在长期高温下遇到过PoE温度过高直接把PCB都直接烧焦的情况,这种情况由于PCB烧焦碳化会导致PCB导电短路一般只能把PCB上烧焦的部分挖掉或者打磨掉,操作难度高,风险大,一般维修直接拒修了)

接下来去掉子板看看内部,外面的那个网口就焊接在这块板子上,网变也在旁边,方案居然是万年MT7621!没有独立的LNA的PA......这边网友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

MT7621特写,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双频无线基带和射频芯片特写(缝合怪警告

再看看这背后巨大的散热片特写,真的很厚重,沉甸甸的很棒,看着应该是铸造件,上面贴了好多导热垫PoE部分和主要芯片上都有覆盖。

最后拼装回去插线试机!在H3C的PoE交换机Web界面上看看整机功率,可以看到AP整机最大功率8.1W,平均功率5.3W。

给大家看看爱快AP设置,Web界面上可调参数还是很多的

PS:我在这秀一下我iKuai配置应该没事吧(希望不会被打)躲起来

往期帖子列表:
TC7102拆解 这不就是华为AX3嘛!
2018新版胜利 VC9807A+ 万用表拆解(旧贴重发)
迅捷 FWR200 V10.0 路由器 拆解.... 看到了新主控

End

网友:
有没有外置功放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强度和质量怎么样

网友:
嵌入式,散热的确有点难。加个底盒开多几个 散热孔,估计挺好。

网友A:
wifi6只是在基带射频方面升级就可以了吗

网友:
ap的功耗比摄像头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6只是在基带射频方面升级就可以了吗

确实,现在电信套餐中附赠的路由器就是7621带WiFi6

网友B:
这个方案应该是1800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应该是1800M吧

官网上的信息是说1775Mbps

网友:
只能说7621太长寿了。

网友:
实际应用效果如何?
PCB主板看过去停干净的

网友C:
楼主都拆了,应该提取一个编程器固件发一下。看能否用于其他MT7621刷机。

网友:
这个入墙后散热真没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拆了,应该提取一个编程器固件发一下。看能否用于其他MT7621刷机。 ...

只要是同无线芯片方案的估计难度不大,86盒的AP就算全铝的也没屁用,热量还是在墙盒里,除非换成铁壳盒子

网友:
硬件是辅,软件才是主,同样硬件,HW就做的就是要比其他的好

网友:
主机配置亮眼

网友:
背部散热有啥用啊,放在墙洞里闷烧??

把正面设计成散热片才是正事

网友D(2022-11-14):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拆了,应该提取一个编程器固件发一下。看能否用于其他MT7621刷机。 ...

可以刷的 已经刷成功了

网友:
你的爱快主机配置可以十万人在线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刷的 已经刷成功了

分享一下n9固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