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210d钳形表改8m晶振后耗电快的改善方法

楼主(2022-09-03):
ut210d 改8m晶振后,常显示电量低,觉得可能是改了时钟后,电量计算错误,拿来参考的电路好像是dtm0660,不知是对是错。我用的是两节7号充电锂电池,划断电压检测线后,改善

网友A:
时钟频率改变后,工作电流也会相应的发生改变!

网友B:
钳表也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表也折腾啊。

不改好慢,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频率改变后,工作电流也会相应的发生改变!

电流好像没差多少,我用稳压电试过,划断了,电压可以降好多。不报电压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好像没差多少,我用稳压电试过,划断了,电压可以降好多。不报电压低 ...

实际上,将倍压电源电阻更换就行了。

网友:
报就报吧,本身电压也不是9V,直接无视。

网友:
LZ厉害!一般有强迫症的,不能容忍任何有损的、不可逆的改动或者改变。

网友C:
仪表改来改去还精准吗?厂家工程设计人员都是饭桶?把晶振提高就能提高反应速度?CPU不换四核的。

网友(2022-11-08):
引用 网友C:
仪表改来改去还精准吗?厂家工程设计人员都是饭桶?把晶振提高就能提高反应速度?CPU不换四核的。 ...

世界上有条路叫做套路,厂家明年换个晶振,换个皮,又是升级新款了,懂?????????

网友:
改一下电池电压采样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2023-03-24):
UT210成了理财产品了,前些年,210E,170/只,现在买一只210D,292/只……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速度明显变快,会降低对50Hz的抗干扰能力,电容频率的测量值要换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仪表改来改去还精准吗?厂家工程设计人员都是饭桶?把晶振提高就能提高反应速度?CPU不换四核的。 ...

这个自己没换过,也可以看看视频的。讨论的帖子很多,说话可以缓一点。CPU都还能超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