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318元买的免拆式蹲式马桶来了下午自己安装(多图)

楼主(2022-09-03):
     今天下午网上买的蹲式马桶送来了,免费送进家里,拆开箱后那个马桶真是够重,估计有40斤,比我原来的坐式马桶还重一倍,一摸那个外壁厚厚的真是够结实,结构简单左边是S型存水弯中间是排水地方,先套上法兰对准排水口放下,下角四边封上玻璃胶,再装上水箱就完成了,自己装一个小时搞定。地面比较脏,还是等到玻璃胶干了再清洁。突然发现,装马桶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也就是对法兰的事情,装不好可以反复安装的,也最多是浪费一个5块钱法兰和几块钱玻璃胶的事而已。

网友A:
现在体力好!可以使用蹲式的

等上了年龄,体力支撑不下来了考虑换个坐式的,

网友:
能用就好。注意安全。

网友B:
我正好柤反,蹲式想换坐式的,你这样不打个台阶怎么用啊,不怕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好柤反,蹲式想换坐式的,你这样不打个台阶怎么用啊,不怕摔吗?

没有必要换,买这样的一个马桶凳就解决了。这个也就是20CM高,没有必要要台阶的。

网友:
这样的造型的蹲式马桶大号的时候想尿尿还要压qiang,不好用,不压就尿外面了, 还要清理,,,,,,,,

网友:
绿皮火车的老式蹲便器就比较合理,前面有个高高的挡尿半球。现在也有带这个结构的,但高度比老火车上的那种低太多了。也有单独卖塑料挡尿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必要换,买这样的一个马桶凳就解决了。这个也就是20CM高,没有必要要台阶的。

不是的,我家原来是马桶的,后来加台阶改成蹲式的,现在想改回去呢……

网友:
总感觉好好的洗手间搞个这样的蹲式马桶有点别扭,原来跟地面齐平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我家原来是马桶的,后来加台阶改成蹲式的,现在想改回去呢…… ...

    如果你当时改的时候,没有砸地板是就着地板直接起起来的,可以原样拆掉的,难度不是很大的,把马桶买回来装上就行。其实自己装马桶非常简单,没有任何风险。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产品

网友:
适合改马桶的,家用马桶还是舒服些

网友:
后面离墙太近了,蹲着的时候很容易屁股顶着后面,也就是整个长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必要换,买这样的一个马桶凳就解决了。这个也就是20CM高,没有必要要台阶的。

加个上大号的时候,一坨掉下来会不会溅的到处都是呢?

网友:
我不喜欢马桶的原因之一就是楼上说的,一坨掉下去时,飞溅的水可能会粘到屁股、蛋蛋上。
另一个原因是多人共用马桶时,前一个人刚用完,轮到下一个人用,不但能感受到上一个人的屁股温度,说不定还能粘上对方的皮肤碎屑、病菌什么的,心里觉得不舒服。

楼主:
这种便池主要好在不用请师傅安装,自己安装,省了不少工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体力好!可以使用蹲式的

等上了年龄,体力支撑不下来了考虑换个坐式的, ...

将来弄个椅子中间挖洞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便池主要好在不用请师傅安装,自己安装,省了不少工钱。

我们这卖家管安装的

网友:
大家不觉得这个应该是下水在前面才对吗?这样才不用压水花,冲水时,水也直接可以冲下去。

网友:
我是来看怎么压qian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