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安泰信APS3005Si原理图,请教电压带负载变化大

楼主(2022-09-03):
目前故障:带负载电压变化大,给电池充电,连接电池的时候电压4.2v,去掉电池电压能在5v以上,负载接白炽灯电压会上升2-3v左右,即使带负载电流0.01a,电压也有较大变化。电源之前经常在20V左右短接输出端,应该有一定关系,因为电压跳变清理+换过1个电压调节电位器电压可以调节了,换过2个大的滤波电容电压带载降低问题依旧。请大神看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怎么检测。谢谢

网友:
里面一点简单

网友A:
检查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换过2个了,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