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慧荣SM3281-BB配海力士H25T1TB48E(AD7E285302B0)量产工具和固件

楼主(2022-09-03):
【求助】慧荣3281-BB配海力士H25T1TB48E(AD7E285302B0)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MEMORY BA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3267

设备供应商: Silicon Motion,Inc.
 设备名称: SM3280AA MEMORY BAR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MEMORY BAR
产品修订版: 10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NONE
闪存识别码: AD7E285302B0 - Hynix(海力士) - 2CE/单通道 [TLC]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大佬们,求工具求固件!

网友:
的十多款TF卡的跑分数据以及读取TF

网友:
你去下创见的集合大包工具就可以

网友A:
这个我之前小超了点频然后跑过

网友(2023-03-12):
同求sm3281bb量产工具

网友(2024-03-03):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之前小超了点频然后跑过

大师。我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能发一下量产工具吗 谢谢了 348875000@qq.com

网友:
白片量产64g死活不能格式化。黑片量产减半32G。能格式化能拷文件

网友:
我这个更奇葩,闪存芯片会变化,有时候显示下面这个,有时候还显示
闪存识别码: 89C40822A200 - Intel(英特尔)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64GB

设备描述: [E:]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MEMORY BA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3267

设备供应商: Silicon Motion,Inc.
 设备名称: SM3280AA MEMORY BAR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MEMORY BAR
产品修订版: 10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NONE
闪存识别码: 89C41832A200 - Intel(英特尔) 29F512G08EBHBF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64GB

 在线资料: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29F512G08EBHBF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89C41832A200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