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路由器是不是有多个mac地址?

楼主(2022-09-0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一个路由器是不是有多个mac地址?wan和lan应该有不同的mac地址?
比如,一个路由器有两个wan口,五个lan口。是不是对应有7个mac地址?

网友:
Mac可以改的

网友:
一般一个wan口有一个MAC;所有LAN口共享一个MAC,但这个MAC不是LAN口的,属于一个隐藏的路由器三层口,这个口连接到由所有LAN口构成的交换模块

网友:
wan口 lan口 2.4G 5.2G 5.8G

网友:
按照正统的路由器做法,每个三层口都有一个独立的mac地址
普通的家用路由器只有两个三层口,一个wan口,一个lan侧的bvi口,这两个是有独立mac的
无线则是因为有协议的需要,不同的bssid又有独立的mac地址

网友:
知识又增加了,学习了,

网友:
我一直以为一个路由器只有一个mac地址

网友:
学习了,谢谢解惑,又增加知识

网友:
WiFi也有地址

网友:
应该是wan,lan各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