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台修边机锣机,异响异味烧焦味,是不是碳刷问题?

楼主(2022-09-03):
这台木工用的锣机,一开机马上能闻到一股臭味,像烧焦似的。还有异响。
拆开看了一下,碳刷好像很短了。请问臭味是不是碳刷引起的?
请支持我的帖子,谢谢

网友:
一般是碳刷问题

网友A:
轴承可能不行了。

网友:
怀疑是炭刷拆出来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碳刷不行了,另外拆看看下线圈

网友:
看轴是不是发黑的?是就换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可能不行了。

轴承不行了就异响?那味道是哪里来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不行了就异响?那味道是哪里来的呢

17年,我的云石机轴承坏的时候就是有异味,油味?不久挂了。懒得换轴承,直接买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年,我的云石机轴承坏的时候就是有异味,油味?不久挂了。懒得换轴承,直接买新了。
...

这电木铣的轴承很难拆

网友B:
轴承没坏的话,换向器可能脏了,如果火花很大的话,碳刷粉估计整短路了,可以用飞鹰530这种清洁剂喷一下

网友C:
如果烧焦的味道很大的话,大概率是线圈的漆包线过热发出的味道。如何判断呢?可以拿一个功率计接上看看,机器的铭牌上写着额定功率是1050瓦,这种串激电机的效率一般是50-55%,可以估计出空载功率不会超过500瓦,如果超过了就要考虑是线圈出问题了。

网友:
机器拆开看看检查轴承,换向器等等,有那么难吗???

网友:
看碳刷应该没高温,有焦糊味,线圈肯定过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烧焦的味道很大的话,大概率是线圈的漆包线过热发出的味道。如何判断呢?可以拿一个功率计接上看看,机 ...

好办法,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没坏的话,换向器可能脏了,如果火花很大的话,碳刷粉估计整短路了,可以用飞鹰530这种清洁剂喷一下 ...

这是可以清洗电路板之类的吗?跟酒精有什么区别?

网友:
检查轴承,换向器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可以清洗电路板之类的吗?跟酒精有什么区别?

可以清洗,530自带喷罐用起来方便,而且清洗能力很强,挥发非常快,就是味道比较大,最好别在室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