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主板上这个5脚元件什么型号

楼主(2022-09-04):
电脑不能开机,换电源无効,测主板电源插口5Ⅴ处对地电阻达2k之多,怀疑主板电源元件故障。插口5v处经一个二极管后连一个5脚集成块,在路测二极管正常。怀疑5脚元件坏,不知元件型号及引脚功能。师傅们帮看一下。图2为5脚元件。

网友A:
找个光线好点的,带点倾斜的角度拍清楚元件上的数字,这样看清元件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光线好点的,带点倾斜的角度拍清楚元件上的数字,这样看清元件型号

这是用放大镜与调整灯光角度最佳効果了

网友:
找主板的电路图纸,方便看也方便修,你连主板型号都拍不清楚。。。

网友:
如果是激光丝印可以抹一点面粉,然后就清晰很多。

网友:
MOS管,看不清楚型号

网友:
P2003ND5G

网友:
无効

这个字我看了半天才想起xiao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