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格立FS-40YK遥控落地扇的罕见故障

楼主(2022-09-04):
朋友前几天拿来给我修的,2004年的老家伙,铜电机。用料相当扎实,底部的胶底差不多有好几斤重,搞得我还以为是铸铁的。风扇故障是上电后电机嗡嗡响,以极慢的速度大概每秒1-2度转动。遥控正常,按启动后各档速度都正常。遥控关机后同样嗡嗡响,慢转。第一次碰到这种故障。

然后拆机,测量电机启动电容正常。可控硅没有击穿短路。怀疑是主控不良,想加电测量sc8206对可控硅控制电压。再插电的时候漏保跳了。仔细检查发现转动的时候线圈和电机外壳有一百多欧电阻。拆开电机发现转子下面的塑料散热叶片已经碎了。上面的散热叶片也已经开裂。线圈被碎片打断一小匝。应该就是刚刚第一次试机的时候裂开的,也真够巧的。可惜了这个铜线电机。

先换了个铝线电机上去。然后插电,漏保不跳了。测sc8206供电5v正常,档位和摇头4个脚,关闭的时候有5v电压,开启的时候是0.34v,都正常。像这种遥控风扇通或者不通的故障,要么就是主控sc8206输出电压不对,要么就是可控硅损坏。现在既然主控正常,那就换可控硅吧。mac97a8,一毛钱一个,也懒得测是哪个坏了,直接全换。换完试机,一切正常。

总结,遥控风扇可控硅击穿短路或者短路是经常见,但像这样性状不良半通不通的还是第一次碰到。不过原理就那么简单,主控控制电压正常的话就是可控硅问题,反之就是主控问题mac97a8是风扇易损件,每年都要帮朋友换十到20颗,常备。

网友A:
塑料老化了,有些电机的转子直接铸造出扇叶模型,那样就不怕老化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老化了,有些电机的转子直接铸造出扇叶模型,那样就不怕老化损坏了 ...

确实!这种塑料小翅片简直就是定时炸弹。

网友:
这种含油轴承不耐操,油容易干涸,还是滚珠轴承好,虽然工艺问题噪音会大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塑料老化了,有些电机的转子直接铸造出扇叶模型,那样就不怕老化损坏了 ...

铸铝扇叶的转子是功率大些的铜线电机设计,对于风扇这种小电机,铜线时代根本不用扇叶降温,然饿现在都是用铝线顶替了铜线,必须山野降温了,为了省成本当然继续用铜线时代的转子,另加垃圾塑料的扇叶来对付~所以塑料扇叶是铝线的标记物,也是碎掉打坏/高温闷坏电机的魁首。楼主可以重绕铜线,扇叶也取消就一劳永逸了。

网友C:
今年才买来用的艾美特风扇,和这款差不多。一定要标记一下,省得坏了不知从可控硅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年才买来用的艾美特风扇,和这款差不多。一定要标记一下,省得坏了不知从可控硅下手 ...

本人觉得艾美特风扇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价格是高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铝扇叶的转子是功率大些的铜线电机设计,对于风扇这种小电机,铜线时代根本不用扇叶降温,然饿现在都是 ...

我已经移情无刷电机了,绝对是铜线电机

网友:
先马这个思路,我修的话估计也就停留在启动电容这里了。

网友:
这个古老,有年代感

网友:
这种塑料老化搞坏电机的见过的第二个帖子了,小部件造成大故障

网友:
时间真的挺久了。也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