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散热风扇海绵坏了,该如何修?

楼主(2022-09-04):
风扇上海绵是不是防尘用的?
如果海绵烂了,该如何修复呢?

如何买到间隙一样,厚度匹配的海绵?怎么把海绵粘贴到风扇呢

网友A:
废弃海绵照这剪一条,双面胶粘上。此海绵主要密闭和导风的作用把

网友:
随意找点差不多的自己修剪

网友:
找压缩性差不多的海绵照样剪一条,双面胶粘上。此海绵我也认为主要是密闭和导风的。

网友:
这海绵的作用就是冷风热风隔离。没什么大不了的,随便海绵剪点贴上就可以。

网友:
隔离风道,如果没有,散热效果变差

网友:
绒布胶带多贴几层,效果更好吧

网友B:
我都是用锡纸胶带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弃海绵照这剪一条,双面胶粘上。此海绵主要密闭和导风的作用把

双面胶粘不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锡纸胶带密封的

锡纸?你说的是铝箔带?

网友:
使用空调风道接口用的海绵,耐热性能好,切割类似大小的压贴上确保密封就行。

网友:
泡沫双面胶,柔软有弹性,自粘性好

网友:
车机的CD进仓口有类似的。

网友C:
就当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当没看见:)

没海绵容易积灰

网友:
粘贴不需要牢靠,会被外壳压紧的。

网友:
这也值得搞
正所谓“越穷越折腾,越折腾越穷”
真是刻到骨子里的穷人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