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8v电动车充电器坏了

楼主(2022-09-04):
插上指示灯亮,没输出,输出两根线其中一根绝缘不行,看不出哪个元件烧了

网友A:
你是插上电动车侧的线灯亮还是插上220伏一侧的灯亮?

网友B:
输出绝缘不行是什么意思?换根输出线试试看,是不是线断了

网友:
有些具有反接保护的充电器不接电瓶就没有输出

网友:
这个一般看不出来故障的吧。至少得用仪表测一测。

网友:
先检查输出线有没有断!

网友:
看不出来故障的

网友:
这个故障隐藏得够深的,居然让人看不出来

网友:
很紧凑的一个充电器   目测没有烧焦的原件 ,先查查输入和高压部分正常吗

网友:
这个时候怎么也要掏出万用表了

网友:
在次级的电容上测应该有电压的,这种输出端有可控硅不接电瓶没输出的

网友:
看下输出端有没有反接保护 可控硅 一般是BT151之类的 这个如果坏了会没输出 三脚的 可以短接任意两脚再测有没有输出

网友:
无动手能力,请勿折腾,小心触电。
很多电车充电器要接电车充电口,充电器得到一个电平来驱动(BT1)才有输出的。

网友:
BT1 坏了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种充电器没有激发电压(插在电池充电口)是没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插上电动车侧的线灯亮还是插上220伏一侧的灯亮?

插上220灯亮,红绿两个灯都亮,那头插上电车,测量输出电压48,显示的是电瓶的电压,应该50多伏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绝缘不行是什么意思?换根输出线试试看,是不是线断了

输出触点+对出口-电阻无穷大,另两个有7M电阻
没断,两根线电阻都是0.5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220灯亮,红绿两个灯都亮,那头插上电车,测量输出电压48,显示的是电瓶的电压,应该50多伏才对 ...

那可能低压输出线有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触点+对出口-电阻无穷大,另两个有7M电阻
没断,两根线电阻都是0.5欧
...

测次级输出端的电容两个脚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测一下次级输出电容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