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还是这个款式的网线钳子好用

楼主(2022-09-04):
用了好多钳子,发现还是这种顶压式的去掉棘轮手感好,就是寿命不长,用一段时间就压不紧了。

网友A:
这个看个人手感吧,我买了两把,第一次买的就是这种,用了不少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个人手感吧,我买了两把,第一次买的就是这种,用了不少年。

适合业余使用,偶尔压几个水晶头确实可以用好多年,,但重度使用很快就压不紧了。寿命不长久,好像也没见哪个厂家改善一下?

网友B:
可以用这种 结构越简单 寿命越长

网友:
多谢推荐,工具顺手最重要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十多年了,压不紧了

网友:
时间长压不紧应该是材质问题吧

网友C:
压模是胶塑料的都不好用, 压时变形所以压不紧.
要找压模是金属的才好用, 就是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这种 结构越简单 寿命越长

这种钳子手感不好,费力,但确实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模是胶塑料的都不好用, 压时变形所以压不紧.
要找压模是金属的才好用, 就是贵些... ...

这款压不紧是钳子里面的连接片磨损导致的

网友D:
好用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用就行啦。

但是用着用着就压不紧就很烦人

网友E:
这种结构上就注定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构上就注定不耐用

为什么这么说?我看那些高端钳子全都是顶压式的

网友F:
两用上顶棘轮最好用,没有之一。

网友:
安普也有这个款项的,楼主的可能是仿安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用上顶棘轮最好用,没有之一。

你说的两用上顶棘轮就是我这种,对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两用上顶棘轮就是我这种,对吧?

对,同款选山泽,不放心一次拍多几把,挑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同款选山泽,不放心一次拍多几把,挑一把。

ok,多买些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