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科舰电子厨房温度计,最高测量300度。

楼主(2022-09-04):
这温度计也不知道准不准 感觉差不多吧。刚买的时候用冰水混合物 效果确实是0度 开水里接近100 具体我记不清了。好像是99左右。而且烧开水跟海拔有关。 平时室内温度跟其他温度计 也基本一样 误差不会有5度。
高温时候有多大误差就不知道了。升温有点慢,探头放进被测物体,温度会逐渐上升,要是放进锅里 差不多要七八秒才能稳定下来。
这次粘上了 厨房很多油污,所以打开清理。
结构很简单 随便拍几张照片大家看看好了。

外壳直接拿小刷子蘸洗洁精刷一刷,水冲干净了 暖风吹干装回去。
电路板干净的啥都没有 就一个屏幕几个按钮。快赶上我的钱包了。
整个过程中我小心细致 所以这么多小螺丝一个都没少。不但没少 还多了一个。真优秀。所以打开重新装了一下。
说到厨房油污,顺道说一下现在食用油真贵。最便宜的食大豆用调和油豆都70以上。拼多多上金龙鱼调和油有三人团5人团,要凑够三五个人才能发货 49.9元。也不知道怎么样。这种产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假。

这个温度计最大测量范围300℃ 或许可以给热风枪测个温。不知道能不能 给烙铁测温。或许能行吧。

网友A:
这个放厨房就油炸的时候控制油温有点用吧,炒菜估计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放厨房就油炸的时候控制油温有点用吧,炒菜估计用不上。

做豆腐脑很好用。不过用个两回 凭感觉也能把握准了,没必要用了。
我很喜欢自己做豆腐脑,一碗成本大概三毛钱不到。我在河南我们这儿街上卖的90%都是甜味儿 可是我喜欢吃咸味。偶尔有卖咸的也是偷工减料 随便给你浇上一勺糊辣汤 就说这是咸豆腐脑。愿意在上面加上菜的很少。我自己可以做很多种口味,加上木耳肉丝或者 糖玫瑰都行。
但是好长时间没做了 现在觉得没精力。
刚才清洗完毕给米酒机里正在发酵的米酒 测了一下温度,30.5度。

网友B:
用激光测温 仪,几十元搞定

楼主:
估计那个液晶屏后面应该有块芯片 但是我懒得拆了。不好意思啊 感觉对不住大家

网友C:
屏幕下面有一牛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下面有一牛屎吧

肯定有吧 我懒得拆了 感觉有些对不住大家 哈哈

网友:
以前上班的公每天要做好几万个这类温度计,这主要是国外用的多些

网友D:
买过一个类似的,因为升温太慢退货了,放在开水锅里差不多要20多秒温度才能稳定下来要,还测个毛的油温

网友:
测温太慢,以前买过类似的,不好用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一个类似的,因为升温太慢退货了,放在开水锅里差不多要20多秒温度才能稳定下来要,还测个毛的油温 ...

这个大概 七八秒 用起来也不怎么样
不知道有没有反应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过一个类似的,因为升温太慢退货了,放在开水锅里差不多要20多秒温度才能稳定下来要,还测个毛的油温 ...

烧油的时候就要插进去,稳……

网友:
谢谢楼主拆厨房温度计分享

网友:
里面好简单啊,科舰小品牌,东西不便宜

豆腐脑吃咸的?我喜欢吃甜的

网友E:
测温时间长的,可以改造一下:拆开后,小心抽出不锈钢管里的温度传感器(一个玻璃二极管样的东西),加一点导热硅脂,再装进去(如果有长针头,可以抽点导热硅脂注到最里面,效果更好)测量时间明显缩短。因为不锈钢传热不好,加之有空气阻隔,温度传感器升温缓慢。

网友:
去年做奶酪时买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温时间长的,可以改造一下:拆开后,小心抽出不锈钢管里的温度传感器(一个玻璃二极管样的东西),加一点 ...

谢谢大神。长针头不好找 我想想或许可以用 502胶配套的那种细管。有机会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激光测温 仪,几十元搞定

你说的是红外测温仪吧 我有一个胜利牌不准。我觉得温差有5~10度,有时候准有时候不行。可能是跟反射率有关。

网友:
这种电子温度计不是很准,用起来还算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