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老碳膜电阻

楼主(2022-09-04):
(图片)

网友A:
这不是碳膜电阻吧,看起来是古老的实心碳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碳膜电阻吧,看起来是古老的实心碳质电阻

呵呵,实际上是空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碳膜电阻吧,看起来是古老的实心碳质电阻

同感,应该是碳质实心的。

网友C:
这种电阻很老,不是碳膜式的,因为没有导电金属圈;那种表面涂纯色(绿色、红色)的电阻才是碳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阻很老,不是碳膜式的,那种表面涂纯色(绿色、红色)的电阻才是碳膜电阻。 ...

但是的确是碳膜,看最后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感,应该是碳质实心的。

实际上是空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的确是碳膜,看最后一张图

只有一种可能:里面的空腔是涂有碳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种可能:里面的空腔是涂有碳膜的。

哈哈,看不太清楚,我也没搞明白

网友:
拆哥大锤拆不专业啊,专业拆解应该是横断面锯开拍照一张,纵断面锯开拍照一张,冠状面和矢状面锯开又拍照一张,大锤也要讲科学啊。

网友:
要用小电磨慢慢磨一个截面

网友:
这种电阻还真没见过内部结构,难道2个引线间先用玻璃管支持,再在外部铸造炭质吗?
书本上说这种是炭质电阻~依靠电阻体的炭质含量来做成某值电阻,而再陶瓷柱上涂附碳膜来形成某阻值的电阻才叫碳膜电阻~炭质电阻优点是电阻热功率密度分布良好不易烧毁,缺点是阻值难以控制准确~而碳膜电阻可以依靠刻制螺旋纹很方便的设置阻值~早年调整锗3极管骗流时常直接用改变螺旋纹长度来获得需要阻值~

网友D:
这个是不是进口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进口的电阻

应该是进口的

网友:
开眼了看到了电阻的内部结构

网友:
这n年的收藏就这样破坏了

网友:
这种电阻确实很老50~60年代产品谢谢楼主拆解

网友:
长见识了,这种电阻里面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不叫碳膜电阻吧

网友:
感觉比绿袍电阻还要好!有玻璃外壳吗?从来没见过这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