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续拆捡来的镍镉电池测一测!

楼主(2022-09-04):
      前几天捡到的单位拆掉电梯上的充电电池,当时充电后觉得已报废了(原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053-1-1.html),这镍镉电池的生产日期是2000年的。受坛友的提示启发,把它拆开单节分别测试,结果有“惊喜”,。大号的(与1号电池一样大小)有两节电压是约1.3V,且内阻4这毫欧左右,其余4节电压几乎为0。小号的(与5号电池一样大小)有3节电压正常,但内阻差距较大,只有1节还算可以。请看测试情况。

网友:
这2000年的镍镉电池,还有1.3V电压,说明当年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体质不一样,有的早早饿死,成全了普通的

网友:
居然这么久了还可以用。

网友:
有些只是狗屎运,你就算是山寨的电池也会又运气好寿命长的,没必要深究

网友:
这东西还是是寿命长,就是能量密度低,要不还真是可以好好用

网友:
4毫欧内阻不错了哈,这么大容量干点啥坏事好呢?

网友:
只要能充上电,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我用捡来的电池用在石英钟上,有的用几天就没电了,同时充电的另一只没用也没电了,只好充电完了马上就用,没电了再充,直到充不上电了才放弃。

网友:
可以试试清理下正极的泄压空 用钢针挑起来密封橡胶 把电池泡到温的纯净水里10分钟 放置几个小时再充电试试

网友:
现在有大大小小10节镍电,没啥用。

网友:
这质量是真的可以了

网友A:
电压是0V的镍铬电池,如果外观良好,可以考虑用大容量电容充满电(电压不要太高),通过镍铬电池放电激活(烧掉短路的物质)的办法激活,当测量有电压后,马上充电,经过几次循环,可以利用。

网友:
还可以发挥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0V的镍铬电池,如果外观良好,可以考虑用大容量电容充满电(电压不要太高),通过镍铬电池放电激活( ...

还有这一招?

楼主:
看来镍镉电池真抗造

网友:
捡到宝了  不错

网友:
煤气炉,热水器的好伴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0V的镍铬电池,如果外观良好,可以考虑用大容量电容充满电(电压不要太高),通过镍铬电池放电激活( ...

这个方法管用,以前就用过:三只直流高压电容并联,220V整流后充电,电池正负极与电容的正负极触碰出现火花,但凡电池有0.1的电压,就可以上正常电压充电;没有电压的,即是报废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