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几块服务器硬盘不知道台式机能用吗

楼主(2022-09-04):
手上有几块服务器的SAS接口硬盘想用在台式机上,不知道能不能用,请各位指教。没看出来标注多大吗?

网友:
接口不一样。

网友:
SAS的硬盘,你得配支持SAS的HAB卡和线,老的卡某宝有便宜的二手卖

不过你这300G的容量,单独去弄个卡去支持,有点捡了鼠标垫买电脑的感觉

网友:
SAS盘,需要用SAS卡,便宜点的LSI3041E-R,TX2650等。我手里就有这样的卡,几十块钱。

网友:
容量太小,不值得折腾,要配卡,现在都流行小主板了,PCIE插槽插这东西就是浪费

网友:
这个盘用台式电脑真没啥意思了, SAS接口的线某宝有, 但是这个容量太小了吧, 噪音也大,服务器上用的时间也都很久了,不安全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需要用SAS卡和配套的数据线,而且噪声很大,容量也太小,性能还赶不上SSD。

网友:
这个首先得有全尺寸的主板,然后才能上SAS阵列卡,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买sas卡插电脑上就行

网友:
硬件接口定义一样,接口协议不通用,貌似SAS接口可以接SATA硬盘,但SATA接口不支持SAS硬盘。

网友:
这点容量区折腾sas卡优点不划算

网友:
网上好像有卖sas转sata接口的,可以试试。

网友:
SAS接口的主要优点是稳定,但是转速高、噪音大、容量低。家用还需要配专用的卡,现在硬盘价格这么低,不值得了

网友:
使用sas卡,需要使用主板上的一个pci~eX16的插槽。因为一般主板没有4x 8
x的。现在sas卡便宜了9217 8i的直通卡80左右。再买一根数据线。跟卖家说好要sas卡到硬盘的。这样你这硬盘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一个sas卡,可以扩展出来8个接口,可以接sas硬盘,普通的SATA接口也可以使用。sas接口向下兼容

网友:
sas接口向下兼容

网友:
刚组了一个4块SAS 6T 硬盘的电脑,加了一块45块钱的阵列卡,买了一条40块钱的8087转接线

网友:
多块10K/15K硬盘组好raid5,性能不输单块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