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一简易内阻仪表笔

楼主(2022-09-04):
内阻仪只买了开尔文夹的表笔,但在测试普通电池时不方便,还是要用测试架或探针式表笔,实现四线制测试。平时用的不多,于是用手边材料做个简易的探针式表笔,经实测还不错,省的两套航空插头线转换。所用材料:1ML针管两支,小弹簧两支,两片薄铜片,两节粗铜丝(电线),热缩管两根,细电线少许等等。

网友:
太简陋了,还不如没有

网友A:
这个表怎么样?

网友B:
内阻表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表不便宜吧

还可以,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怎么样?

用着挺好的

网友:
表比我的贵

楼主:
看看你的什么样!

网友C:
思路不错,不知道弹簧装在哪里了

网友D:
楼主,每支笔的塑料片那边,分别用2支中性笔芯接线,夹子的2个极片分别插入中性笔芯,这样改改会不会更方便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不错,不知道弹簧装在哪里了

特地剥开看看

网友:
看明白了,思路非常好
非常感谢特地拆开,还贴心的画图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每支笔的塑料片那边,分别用2支中性笔芯接线,夹子的2个极片分别插入中性笔芯,这样改改会不会更方便 ...

很好的办法

网友E:
不用开尔文夹子,直接做一副专用表笔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开尔文夹子,直接做一副专用表笔也不错。

这两种用得都多

网友:
手工制作不错,尽管有图有真相,不过还没看懂,请教这个四针测量是什么样的过程?

网友:
羡慕大神,可拥有神器

网友F(2023-02-11):
大哥航空头怎么接的线,那2个是一组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哥航空头怎么接的线,那2个是一组的

那个接线是成品,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