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奔图一体机,开机报错误05,定影故障,检查发现定影灯烧毁了。

楼主(2022-09-04):
如题,外壳忘记拍摄了,在网上找了一张,大家将就看吧,换定影灯后修复。

网友:
这款机器还没拆过呢,灯管什么原因坏掉的?灯管不容坏吧

网友A:
是不是激光打印机里面都有这个灯管

网友:
大号的是灯管,小号的很多的瓷片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激光打印机里面都有这个灯管

有的是加热陶瓷片+定影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是加热陶瓷片+定影膜。

那打印出来纸张出蒸汽的就是加热陶瓷片+定影膜

网友:
是根据错误05找到原因的吗?

网友:
这个应该功率不低吧?易损件?

网友:
这种灯肯定是有寿命的

网友:
奔图的机器不太行

网友:
奔图的新机器价格便宜,单位后勤图便宜买了一个,结果总有问题,质量远不如惠普之类的稳定

网友B:
国产化设备的要求,有的地方部门已经要求电脑打印机逐步替换为国产品牌,奔图的小问题有点,大故障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化设备的要求,有的地方部门已经要求电脑打印机逐步替换为国产品牌,奔图的小问题有点,大故障不多 ...

奔图,实际也是三星的技术。不过现在的HP,有一部分也是三星代工生产的,不是原来的佳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奔图,实际也是三星的技术。不过现在的HP,有一部分也是三星代工生产的,不是原来的佳能了。 ...

是的,惠普收购三星打印业务后出的产品,故障率高、硒鼓加密芯片多;而原来用的佳能技术的产品,比如M1005系列一体机成了耐用产品,多次惠普停产都停不了,市场产品还加价

网友(2023-02-06):
这灯管坏了 有的机器买不到 怎样代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