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的破本子,鼓了第二块电池了

楼主(2022-09-04):
破的没话说,两年鼓一个,拆了电池bios没电重置很麻烦,以后再也不买hp的
bios也更新过,还是鼓

有啥好办法?把旧电池电芯换薄一点小一点的,凑活用?

网友:
BIOS不是由2032么???

网友A:
笔记本BIOS中是否有设置充电管理的,我刚买的Dell G15中,发现有低于50开始充电,充到90%的设置,也就是说,永远不要让电池充满,然后经常使用电池。电池永远是充坏的,不是用坏的。
如果没有这类设置,电池就永远在100%或在通往100%的路上,鼓包是必然的。

网友B:
少插着电玩会好点,过冲导致的

网友:
在插头的线上链接电池!

楼主:
没有2032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BIOS中是否有设置充电管理的,我刚买的Dell G15中,发现有低于50开始充电,充到90%的设置,也就是说 ...

hp没有这类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插着电玩会好点,过冲导致的

这个有点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What???

-=-=-=-=-=-=-=-=-=-=-=-

是的,节约成本了

网友D:
买商务系列啊,用料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商务系列啊,用料好很多。

我买的envy系列用来还不行么

网友:
是的,节约成本了,保护电路没有了

网友:
战66有电池管理选项,说白话:1.电池充满100%使用时间长  2.电池最多充满90%或者80%忘了,延长寿命 3.电脑自动管理

网友:
我的840G5,有电池管理软件,充到80%就不充了。

网友:
鼓包精灵吧 过充过放都鼓包 官方不管只能自己想想办法

网友:
现在都这样的软包电池,不仅惠普其他品牌一样的,都会鼓包

网友E(2022-10-11):
给电池串一个降压二极管避免充电太满,当然还要在这个二极管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提供放电通道,这也避免了电池放电过深,锂电冲太满放太深都容易鼓包、短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电池串一个降压二极管避免充电太满,当然还要在这个二极管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提供放电通道,这也避免了 ...

二极管的压降也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