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Z431基准

楼主(2022-09-04):
之前有人问我这个电压电流基准有没有图,我确实没图,这个基准板子是隔壁论坛坛主做的,但是,大致原理我还是知道点!
基准电压部分,输出2.5  5  7.5  10V电压,采用的办法是四个2.5V的AZ431基准电压芯片串联!原理如下图
电流基准,实际上就是恒流源,方案是AZ431基准电压+运放+MOS管+采样电阻。原理很简单,就是采样电阻的电压和基准电压通过运放比较(技术方面我外行,我的理解是这里运放作为了电压比较器使用),控制运放输出电压,从而控制MOS管导通程度,从而达到恒流的目的!
由于属于低成本方案,精度各方面不会太高,凑合比对一下三位半四位半还是够用的。

网友:
这个校准指针表是足够了

网友:
这个改电压就方便啦!

网友A:
这比较好,有什么电压是1.25的基准

网友B:
楼主你只要说一句:
请感兴趣的朋友移步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只要说一句:
请感兴趣的朋友移步淘宝

我本意是自己做!毕竟原理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比较好,有什么电压是1.25的基准

我记得LM385  ICL8069 好像是1.25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比较好,有什么电压是1.25的基准

AZ432就是1.25V的。

网友:
TL432好像也是1.25V的。

网友:
LM3851.243v,温漂有点大。

网友:
这种基准只能用来判断下表误差多少,校不了单片机的表,因为不是整数输出啊。

网友(2022-10-12):
az431是az-ae1?

网友:
那片op07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