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简拆修联想lj2400打印机,这下稳了

楼主(2022-09-04):
又收了一台联想单打激光打印机,成色还行,不过前盖有伤痕,处理下应该就行了,开机通电自动走纸,第一张正常出纸,空白页,第二张出纸口卡一半卡纸,第三张卡搓纸轮,更换辅助搓纸轮
wechat_upload166226185063141a5a8cd30
外观卡纸如图
wechat_upload166226188363141a7bc480b
内部卡纸
wechat_upload166226195363141ac16c405
拆前盖
wechat_upload166226198963141ae5e7505
原装套鼓
wechat_upload166226199163141ae78eef8
拆侧盖
wechat_upload166226199563141aeb94fdf
内部
wechat_upload166226199363141ae96811b
新欢辅助搓纸轮和原装对比,原装磨的很光滑了
拆装后复原,问题依旧,翻车了,晚点继续修离合器。
已修好
wechat_upload166226592263142a4284830
才打7000来张,少年机器

网友A:
K40用着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K40用着咋样

还行,挺满意的,速度不错,容量大,功能也都用的上

网友B:
搓纸轮的问题?

网友:
只是倾斜了,翻车怎么可能

网友:
是联想的,卡纸,有时候还出两张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搓纸轮的问题?

换了辅助搓纸轮,不行啊

网友C:
为啥我就收不到这种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就收不到这种机器

不是啥好机器啊,我也没收到太好的打印机

网友D:
打印这么少,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这么少,不错

换个角度,才这么少的量就坏了,不行

网友:
不错不错,还可以再战10年

网友E:
楼主要是先怀疑离合器的话,花费更少。

网友F:
和惠普1020一样的毛病,第一章没问题,后面的卡纸,就是离合器黏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是先怀疑离合器的话,花费更少。

胶皮不值钱,再说了,原装的也已经磨光了,换了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惠普1020一样的毛病,第一章没问题,后面的卡纸,就是离合器黏连了

不错,他们俩离合器类型区别很大,处理方法我不同

网友G:
我一台联想lj2000,一次进两张三张造成卡纸,后来用沙皮纸磨了一下 下面图的分页器,老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台联想lj2000,一次进两张三张造成卡纸,后来用沙皮纸磨了一下 下面图的分页器,老实了。
...

谢谢分享经验,的确 多张进纸,分页器也磨光 老化了

网友(2022-11-10):
兄弟代工的,和兄弟一样的类型啊,另外,想看看这个机器离合啥样的啊,只拆过1020

网友:
联想的打印机小毛病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