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自行车骑半路突然不走了,推回家之2

楼主(2022-09-04):
停在车库一星期,昨天拆开仪表准备换个手柄试试,拆开后看2个手柄接头不一样,抱着接电试一试的心情,居然又好了,电动车可以骑行了,

正常骑行3个绿灯亮,电压下降绿灯灭1个、2个、3个、红灯亮,现在好了,绿灯都亮,加油红灯也亮,启动的时候加油大了直接断电,要断了电瓶然后重新接上又恢复正常,以前没有这个毛病,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电动自行车骑半路突然不走了,推回家....

网友A:
控制器线序的问题吧,能骑就行了,没必要多折腾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刹车开关的问题,漏电导致误停

网友:
查找线路故障

网友C:
还是那种有脚踏的保险,不过都没有了。出故障只能推去维修。

网友:
控制器故障

网友:
估计是插头松动了,有时间所有插头检查一遍。

网友:
这得有点儿动手能力吧!

网友:
只要能骑就行!

网友:
手柄三线的,一般而言基本不坏,基本使用5年或以上左右才会逐渐出现问题,进水的无视我说的

网友:
比爆胎强,爆胎推都推不动。

网友:
先骑着  等哪天坏了再折腾

网友:
两年前吧 我刚买了电动车。我有个好朋友 很认真的跟我说 我教你个修电子产品的方法 你使劲拍一下就好。她说我的平板就是这样 每次不好使我都拍拍就行了。
有一次我出门离市中心比较远 然后电动车忽然不会走了。附近也没有修车点。我想起了这个办法拍了几下 结果真的能走了。又拍了几次 终于走到了家。直接去售后发现是空气开关线头松了。

网友:
控制器或者线束故障吧

网友:
走线比装机乱些,真希望普及全模组控制器,2组霍尔电机加无感无刷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线序的问题吧,能骑就行了,没必要多折腾

换了锂电池现在好了,确定是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刹车开关的问题,漏电导致误停

应该是锂电池保护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种有脚踏的保险,不过都没有了。出故障只能推去维修。

就是有脚踏也登不动

楼主:
重新换了个锂电池,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