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上世纪80年代末的游戏机CAT&MICE

楼主(2022-09-04):
当时电视游戏机不太普及,这种游戏机比较流行,价格是40多或是50多,记不清了。“猫和老鼠”的游戏,应该不是“汤姆和杰瑞”,  而是普通的猫抓普通的老鼠

                   这是后盖,使用一节LR44纽扣电池供电,电池盖已经找不到了:

                     这是前面板:

           发声元件是一压电陶瓷片,声音很小:

                内核,液晶屏+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圆圆的牛屎,近乎透明的电路板,可以看到线路的走向:

                晶振应该是32768Hz的:

              电陶瓷片的驱动管竟然是一只无标的三极管:

                     通电试了一下,游戏机还能用!

网友:
透明板子哈哈哈

网友:
这是台湾芯片加广东 手工做成的

网友A:
牛屎的老祖宗,哈哈哈。

网友:
那时候就牛屎

网友:
90年代以后这种游戏机做工有明显大改善

网友:
没玩过这种的,最早玩的是俄罗斯方块那种,后来终于有了台小霸王,玩玩魂斗罗,医生版俄罗斯方块啥的,还喜欢在BASIC里随便敲一敲,那时候连英语是啥都还不知道呢,觉得挺有意思的还。再然后就用上电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屎的老祖宗,哈哈哈。

说的好形象,没有上胶

网友:
开始还有黑白的,坦克过关,现在看来弱智爆了,原来有个可是最靓的仔

网友:
古董级的游戏机。。。

网友:
满满的回忆

网友:
那时候都用玻纤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好形象,没有上胶

黑色的就是胶啊,这是背面,能看到牛屎的部分细节,所以说是透明的板

网友:
这焊工水平斑斑。。。。。。。。。

网友:
别笑,在当时算是高科技了

网友:
谢谢拆机年头不少了

网友:
这种机子是单一游戏的

网友:
好久没见到过了

网友:
俄罗斯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