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安全第一,给家里制作个地线,DIY制作接地

楼主(2022-09-04):
某年某月某日,用洗衣机洗衣服,突然一阵麻,触电了,还好及时甩开。

当时手是湿的,也没多想。

直到某天突然打雷,一阵火花,2个电灯被打坏了,事后检查了下,发现漏电保护器已经坏了。

漏电保护器一个月检查一次,谁做到了呢?又有谁会去做呢?

于是给家里的所有漏电保护器更换了,偶尔回去检查下。

感觉还是不保险,生命只有一次。

于是迫切的需要制作一根地线。

挖机给我挖了个小窟窿,但是底下有以前垫的石头,普通电钻根本无法打穿。

活捉一只大挖机,来帮我钻钻吧。

这个钻头可不短,70-80公分。帮我钻了20多分钟

2米5的热镀锌圆钢,无法承受挖机的奋力一压,感觉要弯,只好作罢。

只好自己拿锤子慢慢敲了。

敲了一个小时终于见底了。

早晨准备好接地电阻测试仪,线材,锤子,砂纸等工具

砂纸稍微打磨下。

E端接上

接下来打入C、P ,砂纸打磨一下。

给c、p、e都接上,

电阻档打到X10,转盘开到最大,开始摇动,指针偏转。

均匀转动,转盘来到1.8的位置。1.8*10 =18欧,我去,这接地电阻太大了。

是不是表不准呀,检测了下,没任何问题。

换了个方位插入2个电极,再次测试接地电阻在17Ω-18Ω。

R总=(R1*R2)/(R1+R2)

对于n个相等的电阻并联,公式就简化为R并=R/n。

R并=18Ω/n,n=18Ω/R并

n=18/4
n=4.5

合格的接地电阻要4Ω以下,那么需要5根接地并联的接地网。

这地下以前全埋了大石头

好了一次失败的接地线制作教程完毕。感谢观看!

补充内容 (2022-9-8 10:41):
由于单个接地棒接地电阻18Ω,无法达到4Ω所以后续又加了几根接地棒。

网友A:
加大量盐水几天后再测地阻

网友:
很专业啊,接地电阻测试仪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量盐水几天后再测地阻

又不是做工程糊弄监理/检验单位,拿一堆盐水糊弄测量达标。水火无情,等真触电了受伤的就是自己了

网友:
加水后再测
一般家庭没法这么搞

网友B:
这接地怎么测出电阻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不是做工程糊弄监理/检验单位,拿一堆盐水糊弄测量达标。水火无情,等真触电了受伤的就是自己了 ...

话说接地要用接地网,单根钢筋确实难达到要求。
还真有接地排灌注盐水降低接地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接地怎么测出电阻来

E接的黑色线连接测量接地物体,p接的一根20米的线,另外一端接上离接地20米位置的辅助钢钎。c接的一根40米的线,另外一端接上离接地40米位置的辅助钢钎。(2根钢钎和测量物体呈一条直线,且2根钢钎在同一方向。)

然后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出接地电阻。

网友C:
普通家用接地电阻不用那么严格,只要通过接地线的泄漏电流能使漏电开关可靠动作(或接地电阻远小于人体电阻)就行了,至于防静电的接地极电阻还可放宽些。至于4欧的接地标准是按通过接地线的短路电流使普通断路器动作而设计,一般用于配电房,家用没有必要(当然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更好)。

网友:
深度与面积是关键。用1平方米的铜片,两边填充石墨,留个管经常往铜片处注射氯化钠溶液。

网友D:
打在石头上的铁枝,电阻大也是正常的;换一个位置,想办法打到湿土层,电阻就可以达标了。

网友:
用50*50*2500的角钢效果会好一些吧。

网友:
18欧姆可以了。做为TT系统的安全防护接地。  配合漏电保护可以保证用电安全。

网友E:
感觉你这更大的问题是防雷。。可能的在电箱价格电涌保护。  可是你这个简单接地又不能和防雷公用。。需要另外的防雷接地体。

网友F:
操作很规范呢~地面质地太差了,挖大坑填碳粉或者挖夹角90度两条20米壕沟埋扁钢会改善许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不是做工程糊弄监理/检验单位,拿一堆盐水糊弄测量达标。水火无情,等真触电了受伤的就是自己了 ...

盐水也需要水分支持,但是雨后盐分流失就又不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在石头上的铁枝,电阻大也是正常的;换一个位置,想办法打到湿土层,电阻就可以达标了。 ...

以前垫的石头已经被钻开了,2米五已经打到下面的泥土了。更深的地方都是黄泥巴,在深的话,8-10米的下面就是大石头了,别问我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操作很规范呢~地面质地太差了,挖大坑填碳粉或者挖夹角90度两条20米壕沟埋扁钢会改善许多。 ...

下面都是黄泥巴,就是上面以前垫了石头和黄沙。做房子的时候做甩手掌柜,没想过弄地线,现在想起来弄接地、防雷,至少需要钻3-6个大孔,花费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你这更大的问题是防雷。。可能的在电箱价格电涌保护。  可是你这个简单接地又不能和防雷公用。。需要另 ...

防雷的话,2个并联估计能达标,3个的话能做到6Ω-7Ω。接地保护就够呛了,要5个并联才能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家用接地电阻不用那么严格,只要通过接地线的泄漏电流能使漏电开关可靠动作(或接地电阻远小于人体电阻 ...

漏电开关与地线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