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正好我也拆一个俊媳妇切菜机(绞肉机) 大家对比看看山寨货和品牌货的区别

楼主(2022-09-04):
刚才看到有人分享东菱绞肉机拆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841
我就把我家里的切菜机给拆了。山寨货和品牌货还是有区别。
之所以买这个机器,主要是以前我没用过,怕买贵的吃灰太浪费 先买个便宜的试用一下。同时这个号称可以打刨冰。卖家说刀片经过特殊设计,电机功率也大。我想起小时候吃的刨冰就想试试。在网上对比了图片,他家的刀片后掠角度好像是比别家大。

吐槽一下 连商标贴纸都会贴歪。受不了屋子里的混乱,所以加了马赛克 大家理解一下吧。
按钮上贴了贴纸 说每次最多按三秒钟 实际上也确实是这么按几次就够用了。
刀片后掠角度好像比别家大,但是边缘很粗糙。看评论好多人买了这个在清洗的时候都被割破手了。我用砂纸稍微处理了一下。

标称功率300瓦 买的时候别家有好多500瓦 他们家300瓦算谦虚 当然都是虚标。

拆开外壳电机上标120瓦

有一个热保护器

本来有微动开关位置 但是厂家给省了
这个结构相对还算比较安全 机头是放在刀轴上,拿起机头就会脱开。但是还是应该加上微动开关比较好。
相比之下 东陵有微动开关 还有消火花电容 这个都没有。

底部螺丝居然不是不锈钢,几天就 生锈了。淘宝花两块钱买了20个304不锈钢螺丝换上。不过只用了一个,剩下19个备用啦。
说一下使用效果。绞肉切菜其实都很好用。切菜不会太细 就是颗粒状,这样口感很好。大蒜也很好。都是碎碎,但是不会变成糊。打刨冰 我试了一下 确实能打碎冰块儿,但是不是记忆中的冰霜一样,而是碎冰渣,比较大,特别凉 吃了两回就不想做了。所以这个功能又用不上了。这玩意儿不能打粉,至少我这个不行。有些牌子号称500瓦还能和面 不知道好用不好用。我觉得和面用面包机馒头机。

网友:
便宜的二三十块钱,质量不行

网友A:
老花眼,看成了傻媳妇

网友:
只要不连续长时间运行,日常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B:
你这算好点的了,我志高的也是标300W,电机标签80W,个头还比康夫电吹风120W的纯铜电机大。元首的更悲催,标300W实际电机50W,真是一个比一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花眼,看成了傻媳妇

+1,近视眼也看成傻媳妇了,点标题时看还是“俊”呢,看到回贴就看成“傻”了

网友:
日常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搅肉末还可以

网友:
这玩意还是很方便的除了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你这个绞肉机还是不错的,但是用它切菜可能不行。

网友:
看到"媳妇"俩字点进来的,媳妇呢?你这个骗子.

网友:
邻居一老太,说是绞肉机去年被好多人一起绞辣椒,不能运作了,让我瞅瞅。一说让拿来,就说不急,都说了一个月了。估计也就这成色,可能电机连续使用烧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算好点的了,我志高的也是标300W,电机标签80W,个头还比康夫电吹风120W的纯铜电机大。元首的更悲催, ...

电机可以超载使用一会,会不会是带载后的功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可以超载使用一会,会不会是带载后的功率呀

我拆了问客服怎么电机才80W,外壳标300W这是虚假宣传吗?他给我复制粘贴一大堆,大概意思就是负载功率,但负载功率我极限使用也没达到300W,我觉得那是堵转功率

网友:
电机不能连续运行,这是通病

网友:
看来都是进来看傻媳妇的

网友:
这玩意还是很方便的,但不能长时间工作,第一次用它绞肉,绞一会不转了,坏了?看说明书才知,结果用时半个多小时,二十多分钟等它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