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壁扇挂窗户上,吹的是自然的凉风

楼主(2022-09-04):
家里温度高,外面温度低,吧外面的凉风吹到屋里来,已经这样搞了20多年了。

网友A:
整一个方形的鸿运扇或者排气扇会好看一点。

网友:
大马路边尘灰可能也会吹进来。

网友:
换气扇加防尘棉,这样才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
外置防尘棉,双向换气扇,当室内闷热时吸凉风进来;当室内空气不好时排浊气出去……

网友:
我是用普通双向排风扇,根据需要从室外抽风或者向外排风。

网友:
我是直接在窗外吊了个风扇,窗外是竹林,

网友:
靠马路,灰尘大。

网友:
确实灰尘大,除非海边

网友:
还不如打开门、窗形成对流,连电都省了!

网友:
这样费风扇还费电,用楼上的方法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一个方形的鸿运扇或者排气扇会好看一点。

有台鸿运扇,要风小点的时候就上鸿运扇

网友:
这是吹尘器。

网友:
电风扇距离窗户0.5~2米处的位置窗户吹,即电风扇与窗户拉开一定的距离,根据伯努利空气流速大压强小的原理,房间里的热气就能吹到室外去,从而使整个房间很快清凉起来。

网友:
没有风道效率低了

网友:
用方形转页扇放窗台上就行了,简单方便。感谢楼主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