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请教给胎压监测更换电池扣胶的时候损坏了一个三脚芯片的角

楼主(2022-09-04):
请教各位大佬,
损坏的这发个角有没有事?
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
左下角的芯片

网友A:
应该不会有事吧,外表封装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有事吧,外表封装破了

3Q,不知道外面这层是什么?内芯很小么

网友:
没坏,只是伤了皮,里面没影响的。芯片好小的。

网友:
应该没啥事,封装破了。

网友: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网上买个成品也就几十块钱。
说到胎压监测,我的老丈人去年换开我车自驾游,有次发现有个轮胎胎压监测不显示了(车子近十年了,就是那个传感器电池没电了),跑到4S店去,换了个胎压传感器,被坑了680元。后来又被忽悠换了变速箱油,2800元。换刹车油、换天窗排水管……  前前后后,他去年被4S店坑了一万多元。  我听我老婆说了后,心疼的要命,我10年总共都没花那么多 保养、维修、改装钱在这车上。 车子还被4S店那些货好几次拆的七零八落。

网友:
掉了一点塑料而已,没影响

网友:
4儿子都是为人民币服务啊 不需要技术 都是销售

网友:
这个是封装破了点,里面没事。

网友:
装机试试看

网友:
Q2吧,应该是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吧,可以测测试试,看样子没坏

网友:
可以用。封装破一点没关系!

网友:
Q 一般是三极管或MOS管.

网友:
看丝印应该是三极管,具体是双极性还是MOS需要用表测一下。就现在的损坏情况,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看来还是外置的换电池省事

网友:
没事,经常见到打磨芯片的,甚至还有磨芯片接引脚的。

网友:
不要紧,这点破损不碍事,我有次电烙铁不小心把自恢复保险外皮烫个角,也没事。
如果担心难看可以自己搞点黑胶点下。

网友:
主芯片表面是麻点?  山寨货也比这个要好点吧

网友:
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这种封装的大多数是mos管或者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