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时钟换锂电池

楼主(2022-09-04):
时钟要3节7号电池,不方便,换锂电池

锂电池装在里面,没有拍照片,就一块手机电池在里面

充电板放在电池仓这里

网友A:
用手机电池改过1个,用了2个月没充过电。

网友B:
不把它换个角度放置嘛?把充电口露出外壳。。。

网友C:
          你这是给牛屎直接上锂电,这样不行,必须降到3V才行。

网友D:
3节7号电池不是4.5v吗?

网友E:
挖个孔,换个TYPE-C接口的板,比这好多了

网友F:
现在不流行换锂电了,改换8025了

网友:
这种好像就有18650款的,我就直接买了,然后把microusb换了typec

网友:
这个我以前改过,原电池3节4.5v。改后电压低走时慢

网友:
这种时钟,里面有LDO降压到3.3V工作的,用锂电应该可以。

网友:
两个一样的数字钟红包白嫖的,里面有3V稳压IC。一个改了锂电另一个没改(三个都用8025改过了)精度都还可以。

网友:
3节7号能用很久,真没必要改

网友:
我的这个上面有个大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电池改过1个,用了2个月没充过电。

好像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把它换个角度放置嘛?把充电口露出外壳。。。

很久充电一次,放在这里不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给牛屎直接上锂电,这样不行,必须降到3V才行。

是上3节7号电池,也有4.5v了吧,我一个锂电池才4.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节7号电池不是4.5v吗?

我直接上锂电池,4.2v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挖个孔,换个TYPE-C接口的板,比这好多了

难的改了,这个线家里有,又不带到外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不流行换锂电了,改换8025了

2个都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