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电风扇卡死,自己加油润滑

楼主(2022-09-04):
微型电风扇卡死,不转了

拆开看,卡死了,轴号紧

这个叫什么电机?好像很难烧的

把轴承用汽油清洗

还有半瓶汽油,现在难搞到汽油了

清洗干净

汽车机油加满,从这里渗透进去

准备去清洗外壳

好了

网友A:
上点油就复活了。。

网友B:
这电机是不是效率低,只能用于低功率场景

网友C:
这种含油轴承 最理想的油是 推子油或缝纫机油这类比较稀的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是不是效率低,只能用于低功率场景

铝线的话效率只有百分之10,纯纯的电子垃圾。轴承支架还是塑料的,轴发热后容易发脆变形。
纯纯的浪费电。。。

网友:
罩极电机只能用在负载小的电器上,要能把轴换成滚珠轴承就更好了

网友:
黑塑料轴套,看着有可能换成滚珠轴承。

网友:
罩极电机微波炉常用

网友:
罩极电机效率低发热大,所以轴承里面的油容易干涸。楼主的汽油换个玻璃瓶装吧,时间长了汽油容易跟瓶子发生化学反应而变质。

网友:
这是做三级保养啊。

网友:
头一次看见罩极电机的风扇

网友:
工作环境太恶劣了

网友:
罩极电机,效率最低电机,以前风扇用铜套的时候很少有轴卡死的

网友:
可以嘛,这种电机成本低,运行噪音小

网友:
罩极电机,能效有点低,现在不多见了

网友:
汽油确实难搞了,汽车抽不出,加油站不给散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点油就复活了。。

千万不能上菜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是不是效率低,只能用于低功率场景

是的,风也不大

网友:
主要是清洗油泥,校准同心度,吸满新的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含油轴承 最理想的油是 推子油或缝纫机油这类比较稀的油

太希了,我以前加过各种油,缝纫机油,变压器油,黄油,是直接加在轴承上,2天就卡死,后来才了解到含油轴承的原理,最后才知道要加在储油仓里面,现在加一次汽车机油,可以保几年不缺油,转动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