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真折腾不下去了,求救论坛高手,关于串口的问题。

楼主(2022-09-04):
事情要从前几个逛闲鱼说起,看到一个没有机头的打印机,价格很便宜,于是就收了。到手后开始折腾先打开吧,机器是串口连接的,自己有个机头,直接装好,用串口精灵,可以正常打印

串口线长这个样子,很容易看出来这个线里面是一个牛屎芯片,型号为HL-340,装上驱动也是340的驱动于是想自己做一根串口线
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想法,让我搞了二天都没有成功,因为做好了的串口线打印出来乱码,从下图看前几个是用那根成品线打印的,后面乱码的是自己做的线。

找了不少资料,网上关于这根线的资料很少,找不到9针的定义,想着是成品线,应该符合串口的标准,于是找了一下串口的标准

2脚3脚和5脚我接了土豪金的TX RD和地结果打印乱码,难道这个接口不是标准接口?
找啊找,找到机器上有MAX232芯片,这下好了,直接找232芯片的定义脚,这个芯片说是有二组输入和输出

7/8为一组,13/14为一组,结果从电路上查,就更加迷茫了,7脚和8脚是连通的,13和14脚也是连通的,难道可以二个连通为一组?
不管了,先查这几个脚对应的接口吧,找到串口上2/3脚对应芯片的13/14,而4/6/8对应的是7/8,5脚对应的是地,接好三组线,以为这次总归可以成功了。
结果用串口精灵打印,仍然是乱码。换TX RX试试吧,不打印……
彻底没招了,求论坛高手支招啊。
不知道这个线要怎么接啊?
现在严重怀疑我的土豪金是341芯片的,而这个线里面的牛屎是340芯片的,会不会有可能因为芯片的转换不一样,导致打印乱码?
翻了半天翻出一个PL-2302的转TTL线,接线试了,也是乱码。

网友:
这个真不会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那根CH340输出电平并不是RS232,而是TTL或者RS485 422之类的?

网友B:
地磅上的打印机? 还是爱普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磅上的打印机? 还是爱普生的?

地磅打印机,机头是爱普生150II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那根CH340输出电平并不是RS232,而是TTL或者RS485 422之类的? ...

CH340本身就是输出TTL的吧,那根线我也没有弄明白接口的定义,只看到里面是牛屎。

网友:
引用 楼主:
CH340本身就是输出TTL的吧,那根线我也没有弄明白接口的定义,只看到里面是牛屎。 ...

ch340看官网上确实是输出的TTL;还是看看那一堆跳线吧,说不准里面有什么惊喜呢。当然有更粗暴的解决方法,把MAX232拆了,串口TTL直接接到MAX232的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