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GUS光速GS1816交流电220V转18V21V转换器转接锂电变压器锂电转插电通用牧田大艺

楼主(2022-09-04):
买了一些牧田款的电动工具,之前纠结电池比较麻烦,在pdd搜索电池壳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交流电220V转18V21V转换器转接锂电变压器锂电转插电通用牧田大艺”,由于这个价格200多笔角磨机+电池、电动扳手之类的加起来还要贵,就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买了回来。规格写的的是输出18V16A,配了牧田和大艺两款电池转接头,牧田款转接头是两脚的,如果原装机可能要处理一下。

使用角磨机试了一下192W,没有任何压力,使用电锤试了一下,空载392W也没有问题,看来18V20A没有任何问题。

里面也拆开看了一下,里面灌胶了,也就两个大散热片,其他的看不出什么。

网友:
还是锂电才能体现出,充电的便捷
插电转换,还是交流工具稳定

网友:
我也更喜欢220插电

网友A:
看做工、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如果手头只有充电式电动工具裸机头或者原配的电池包玩完了不想再花高价重新购买,使用这种大功率电源变通替代一下还是可以的。但如果开始置办电动工具时就有这种想法,那就得不偿失了,因为充电式电动工具的唯一优势就是无线、便携,抛开这一点的话,插电式电动工具在效率、可靠性、经济性等方面无一不完胜充电式的。

网友:
这个只能当备用  主力还是锂电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如果手头只有充电式电动工具裸机头或者原配的电池包玩完了不想再花高价重新购 ...

说得对!

网友:
这个电池挺好的,不用担心电池没电,还有电钻使用的时候钮力调节也有了,插电的电钻我还没见过带扭力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