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刚买的比优德技术BP2080S电池电压内阻检测仪拆解

楼主(2022-09-04):
刚买的比优德技术BP2080S电池电压内阻检测仪拆解

网友A:
楼主要加工电池组的节奏。

网友:
不知道那种精准

网友:
手头电池多的话内阻检测仪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B:
usb串口也给阉了~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有一个

网友C:
和1035+哪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串口也给阉了~

卖家说那个芯片太贵了,其它芯片型号也给打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1035+哪个更好

1035+是USB接口,时间久了容易接触不良,还是这种航空接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加工电池组的节奏。

平时玩个锂电,有这个方便很多

网友:
我花120从坛友手头买了个,不过底数不稳定。

网友(2022-10-11):
引用 楼主:
1035+是USB接口,时间久了容易接触不良,还是这种航空接头靠谱

1030+是USB接口,1035+也是航空接头

网友(2022-12-16):
有没有抹芯片丝印的原图吗

网友:
还是很好的做工。

网友D(2023-03-11):
精度一塌糊涂的。做参考都不行。我买了这个后悔极了!

网友(2023-04-13):
能拍些电路板局部元件的清晰照片?学习下电路结构

网友(2024-02-06):
引用 网友B:
usb串口也给阉了~

缺少串口芯片,有办法直接tt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度一塌糊涂的。做参考都不行。我买了这个后悔极了!

真的么,拍个对比看看,总比我的灼智充放电仪测出来的要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