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山东广电机顶盒,得无线网卡一块

楼主(2022-09-04):
花2元得一山东广电机顶盒,我到底看中什么了呢?这是我得这种的第3个了。

脏兮兮的外表,上面好像是铝壳,下面是不锈钢的,有两个天线,但不是路由器。

四周是塑料的,山东有线,现在好多人用上了网络机顶盒,这货就退休了。

按键板和遥控板

做工相当不错,大大的散热片,这款可以说是豪华版,之前有种全塑壳、不带天线的普通版

独立的网卡,我看重的就是这个,BCM43236,300M,能做成USB无线网卡,直接5伏取电。

废了大尽拆下来了。买椟还珠了。咸鱼上这种机顶盒不好出了。

反面

去掉散热器裸一个,蓝色的是博通的CPU,运下边是内存,左边存储器

这是第1个,估计是焊下和上USB母座时时间太长,插到电脑上后发热,过一会凉了,始终没反应,挂了。

这是第2个作品,成功,加了个壳子,现在在台式机上用。

网友A:
居然是带双路功放的

网友:
可以直接焊接个usb母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带双路功放的

这2元值吗?

网友:
usb接口都是现成的

网友B:
2元还是可以的。玩玩,不用太在意价格,折腾
挂的原因会不会是电压是3.3V,而不是5V的呢?

网友:
  非常好  老家还有好几个 ……

网友:
朋友维修处一堆。。。。。。。。。。。。

网友:
直接剪根usb线焊上不就行了,为何非安母头

网友:
主板没啥用,我认为该从主板侧拆

网友:
竟然还有无线网卡,赚了啊,我捡的根本就没有,也是博通的CPU,看设置里有WiFi选项,打开了,根本没信号,拆开一看连无线网卡都没有,看来那种的,是要USB口外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元还是可以的。玩玩,不用太在意价格,折腾
挂的原因会不会是电压是3.3V,而不是5V的呢? ...

在原机上测量了确定是5v,后来那个成功了,在用中。

网友:
楼主成功把网卡利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带双路功放的

那不是功放,那是收发切换开关

网友:
连USB焊盘都有,大概本来就是usb用的吧

网友:
这价格太合适了,用得上拆件都值,何况还有个网卡

网友:
不错啊,USB通信的?

网友:
拆散热器都值了,拆掉自己想要的,卖废品站一个2块

网友:
这东西也就零件有点用。2元不亏。

网友:
这USB无线网卡模块不错,带USB焊盘,加个USB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