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处理一个绣浊的钟表针

楼主(2022-09-04):
先秀一下刚在石英钟表芯上加装的R8025AC,热熔胶搞定,有改进的空间,正负极最好从线路板上取电。不同的表芯,里面布局不一样。
这是预演,家里还有几个排着队等改装。
因为在潮湿环境里时间太久,铝制的表针绣浊的太厉害,你没看错,这是电波表。
脏!表芯查了下要70多元呢
岁月的痕迹,用工具清理干净,正面局部露出白色的铝,没有黑色油漆,临时用油性记号笔描黑,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以为表芯也有毛病了,还好没事,也不拆来看了,防止画蛇添足。在安装表针时走了弯路,就是多几次拔下安装。

网友:
俺有个钟电池漏液了,

网友:
这是电波钟,可以自动校准的,没必要上8025吧?

网友:
一代经典挂钟。。。。。。。。。。。。。

网友:
康巴丝石英钟,这牌子不错。

网友A:
为什么我买的电波钟机芯40-。。。

网友:
看表针的锈蚀这钟有年头不少了机芯不错

网友:
我觉得换电池费劲,直接220v阻容降压,加一节镍铬电池作为备用,到现在就么有坏过,走时正常,

网友:
R8025AC放在机芯里,这方法好。

网友:
把吃零食剩下的干燥剂小袋多放些钟壳里会管用吧?

网友:
环境太潮湿了吧

网友:
机芯70那么贵,一般电波表就四五十吧?可能康巴丝的机芯贵点,你可以只买指针啊

网友:
电波钟可以自动对时,应该比较准

网友B:
电波钟还需要装8025吗。

网友:
最近改的太火了,明天我也搞

网友:
康巴丝正品表芯精度还可以,走时挺准的。

网友:
电波钟还是想办法能自动对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波钟还需要装8025吗。

是另一个表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买的电波钟机芯40-。。。

网友:
这大号的电波钟芯贵,小号的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