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求助 金河mp3播放器耳机和DC5V是同一个插口吗?

楼主(2022-09-04):
从金河mp3播放器的插口标注上看,耳机和DC5V是同一个插口。因为这款产品后盖没有螺丝,就不打开看了。插耳机是正常的,不知道充电插头是什么样的。请大家介绍一下。

网友A: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拆开看一下充电口结构的好一些。应该不是很难拆,打开前网罩,估计就可以看到固定螺丝。
推测插口采用的是3.5mm四脚音频插头,见下图:

网友:
螺丝在钢网下

网友:
应该是通过USB口充电

网友:
按型号在网上找一下

网友B:
耳机插孔与电源插孔外观都是3.5直径看似差不多实际是不同的,这就是金河K29 mp3的DC头电源线。

网友C:
BL5C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电板了吧

网友:
应该是和3.5mm耳机孔同一个插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拆开看一下充电口结构的好一些。应该不是很难拆,打开前网罩,估计就可以看到固定螺 ...

如果是这样的话,耳机插头只有3节,相当于3,4节是相通的,那么插入耳机会不会使内部电源短路呢?

楼主:
怎样无损拆开网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拆开看一下充电口结构的好一些。应该不是很难拆,打开前网罩,估计就可以看到固定螺 ...

果然不难拆。插座接线是这样的,二极管应该是防止插入耳机时短路的。DC5V插头这样接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L5C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电板了吧

数量最多,在市时间最长的电池,没有之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数量最多,在市时间最长的电池,没有之一

BL5C有没有采用最新技术的版本?高容量,4.35V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BL5C有没有采用最新技术的版本?高容量,4.35V等

这个是可拆卸的电池一般不用软包,估计还是4.2V的硬壳锂离子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耳机插头只有3节,相当于3,4节是相通的,那么插入耳机会不会使内部电源短路呢? ...

是那种带麦的四节音频插头,另一端对应USB口的四针,可看图示。以前拆过三星小石头mp3,是这种结构,里面有充电播放识别芯片。

相关链接:
拆修三星音乐魔法石MP3播放器YP-S2附数据充电线制作方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99314-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不难拆。插座接线是这样的,二极管应该是防止插入耳机时短路的。DC5V插头这样接应该可以了吧。 ...

正负极要分清,可以上清楚一点的图片让坛友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要分清,可以上清楚一点的图片让坛友帮你看看。

多谢热心帮助,是负极接地。可以看出主控和FM芯片,8脚的25080SCP是存储吗?第三张的210BA是什么?另外功放芯片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插孔与电源插孔外观都是3.5直径看似差不多实际是不同的,这就是金河K29 mp3的DC头电源线。

...

我这个机器没有型号。耳机和5V是同一个插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BL5C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电板了吧

之前给诺基亚做的电板还没消耗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