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古石5V电源适配器坏了,拆(GS-0500210)

楼主(2022-09-04):
5V电源适配器坏了,拆       正常使用电流大概在1-1.5A左右,突然无输出拆了看看

目测无烧坏的地方,懒得修了,丢

网友:
还是找一找问题的原因,练一练手啊。

网友:
做工比较差

网友:
看在 同步整流的份上,还是修修吧

网友:
  还算可以  两个固态电容弄下来  ……

网友:
   黄鱼上找找  很多便宜货 ,以前乐视5V2A   3.5一个  , 扫了十个  室外摄像头用一个  很好用  ……

网友:
保险丝爆了应该后部有短路了。
壳子还真厚实,玻璃钢pcb板和元件也不错。

网友:
现在充电头也不贵,换新的

网友:
做用料可以不想练手就换个新的不贵

网友:
这么小,这个做工,2.1A应该虚标了吧

网友:
做工很一般啊

网友:
充电器还可以的,应该好修

网友:
这电源做工和用料看着还可以。

网友:
看了半天居然最后不修了,放弃了。

网友:
固态电容留着,集成功率管电源芯片难修。早期3842和TL494通常换功率管和滤波电容,最好给功率管加导热片。

网友:
固态电容拆了当零件用啊

网友:
和古尚古的充电器拆解一样,那时刷单的时候送的。

网友:
这个我买过好几个,好用,没虚标~

网友:
竟然没有配重,差评

网友:
严重怀疑固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