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火啥我玩啥,排气扇人体3d增才改无刷

楼主(2022-09-04):
排气扇噪音比较大,拆下来后发现是轴承有间隙。
想着换轴承,但是架不住无刷电机火啊。
论坛火啥我玩啥,我也改无刷。

无刷电机装不上,貌似尺寸有兼容性问题,

貌似完全不兼容,怎么搞上去?
没事我有人体3d增才技术,可以打印一个电机支架

人体3d增才终于差不多了

电机已经改成反转,顺便覆盖一层防尘海绵

打孔,直接打穿,正面螺丝背面螺母紧固

改电源19v2a改成22v

电容改成35v,电位器装在窗口上,如果风速不够可以改电压。

改完正面

改完反面

试机,没问题

人体3d增才工程量太大,以后不玩了

网友A:
  五菱汽车 ……

网友B:
这是用的什么胶?强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的什么胶?强度够吗?

塑钢泥,铁丝,玻璃纤维。
外壳挂了这个塑钢泥都不会挂。
强度是原塑料的几倍。。。。。
里面有玻璃纤维,所以不高兴打磨了,就这样吧。

塑钢泥包裹玻璃纤维,内部还有铁丝做骨架
这个强度,呵呵,五菱改车都可以。
只不过不敢去打磨玻璃纤维,难看点就难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钢泥,铁丝,玻璃纤维。
外壳挂了这个塑钢泥都不会挂。
强度是原塑料的几倍。。。。。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五菱汽车 ……

害得我又翻了一遍。。。。木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害得我又翻了一遍。。。。木有

网上有这么个说法“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估计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这么个说法“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估计是这个意思 ...

  哈哈  正确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害得我又翻了一遍。。。。木有

  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

楼主:
有条件要上无刷,没条件创造条件上无刷。五菱精神

网友:
这3d不知道强度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钢泥,铁丝,玻璃纤维。
外壳挂了这个塑钢泥都不会挂。
强度是原塑料的几倍。。。。。

厉害,你这个是真正的3增才打印

楼主:
正在使用 ,感觉噪音有点大。
主要是风燥,感觉比原来转速快。
原来没震动之前,噪音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E:
不是可以调速吗,转速减慢点

网友:
加人体感应和变速控制可能更方便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可以调速吗,转速减慢点

抽烟专区,转速慢了抽的慢媳妇要嫌弃。
本来想调到24v,后来。观察了下电源,辅助绕组光耦供电没有稳压管,调太高电压可能光耦寿命短。。。。

网友F:
牛人,无刷顶置抽风扇!话说有刷真的不好用吗?

网友:
这也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人,无刷顶置抽风扇!话说有刷真的不好用吗?

原配 是交流异步电机,不是有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