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头灯

楼主(2022-09-04):
亲戚的,买来没用多久就坏了,插充电器打开能亮,拔掉充电器就熄灭,充电无反应,开始猜测会不会是电池线断了,万用表在家,没办法量,这手电筒太简单了,不用万用表也能弄好,电池是拆机的18650,上面标的7.2Wh,点焊上去的,聚光碗是铝合金,灯珠是仿流明。内部简单,一开关,一DC母头,限流电阻跟灯珠都是固定在聚光碗上面的,一颗2欧电阻,一颗7.5欧。亮度尚可,换了一颗电池上去就能正常使用了。这配的充电器也太小了,看图片上面跟,18650对比,里面几个直插元件,PCB背面没有元件,

楼主:
不知道是充电器里面用稳压二极管电压不准导致的电池电压超压造成的安全阀开启呢,还是电池内部被摔断了

楼主:
应该是安全阀导致的,安全阀好像是鼓包状态,容我找根针扎一下在按下去

网友A:
只要能正常使用就可以。

网友B:
没看到充电保护电路,新换的电池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楼主:
里面安全阀被我扎了孔,放了气,安全阀也被我按下去了,现在拿AB胶粘上了,我用这种AB胶有缺点,就算完全粘上了也能慢慢透气,里面照样会干,只是时间问题,可能半年,可能一年,电池现在能正常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里面安全阀被我扎了孔,放了气,安全阀也被我按下去了,现在拿AB胶粘上了,我用这种AB胶有缺点,就算完全粘 ...

几边白色的是卫生纸,用来吸漏出来的液体,这里面液体接触了正极的金属,金属很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简陋

拆过好多头灯跟手电筒都是这样,,拿生命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正常使用就可以。

全部背影保护,充电器也是用稳压二极管限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充电保护电路,新换的电池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确定了电池是被高电压充坏的,充电电路里面居然用稳压二极管限制电压

楼主:
这是另外两个充电器,也是用稳压二极管限制电压,电筒里面也是没有保护板,

网友D:
这种充电器都是使用稳压管副边稳压的,由于稳压管一致性、热影响等原因,充电电压都不是稳定的4.2v,很容易过冲导致电池安全阀弹起开路。

网友E:
改装一下,换个18650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充电器都是使用稳压管副边稳压的,由于稳压管一致性、热影响等原因,充电电压都不是稳定的4.2v,很容易 ...

厂家为了省钱,为了让东西卖得更便宜,设计这种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装一下,换个18650继续用

现在只换了电池,充电器没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厂家为了省钱,为了让东西卖得更便宜,设计这种垃圾

没办法,客户又要低价,厂家也不能亏钱。你看初级是半波整流……立省三个二极管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客户又要低价,厂家也不能亏钱。你看初级是半波整流……立省三个二极管不是…… ...

现在生产的这种小功率的充电器好像基本上都是一只二极管半波整流

网友:
这种充电器非常容易导致充电电池怀孕的

网友:
没有充电保护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