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1800易展版全网首拆,开风扇不烫手

楼主(2022-09-04):
这个路由垃圾的要死,1800的频率300m带宽只能跑到200多,而且烫手。拆开加风扇如下图。

网友:
恐怖的风冷。

网友:
这是你自己加的风扇吗?怎么这么大?这得多热的路由

网友: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买个路由自己还要加风扇。

网友:
这是大号吸尘器啊

网友:
这好像是,,,烟灰缸来着

网友:
这风扇够大个的

网友:
买个路由自己还要加风扇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散热器啦解决的,加的都是电脑主板南桥的散热芯片。

网友:
AX1800不至于200,怀疑是连2.4G测的。 建议楼主看看smzdm上“TP-LINK小音箱路由器TL-XDR1850试用”文章。热是肯定热的,但这风扇夸张了

网友:
这个路由有两个版本,不烫手的MTK7621D,双核MIPS 880Mhz,
烫手的是高通5核IPQ6000,4核A53 1.2Ghz+独立NPU、
如果您觉得辣鸡,那我可以用我的K2P跟您换,绝对稳

网友:
从标配一下升级到旗舰

网友:
你这风扇的功耗都超过路由器的功耗了,用上一年光电费也够换一个华为的了

网友:
把壳拆了裸奔吧,节能环保。

网友:
裸奔就是爽可以试试

网友:
我新买了1900不久,感觉速度还不错啊,大概是以前用的更烂吧。温度确实不低,但是并没有感觉影响速度。

网友:
这大风扇,有这么热,有时和天热、通风不好也有关。

网友:
半夜会不会太吵

网友:
高通的cpu吧,联发科的好像发热比较低

网友:
有个散热机构还是很不错的呢